大家讨论下如何系统升级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是否也搞过在线系统升级没有?比如在做个软件运行,如果发现u盘或sd卡里面有nk的同名文件,就提示可以系统升级,然后直接升级~我看到英贝德的某个产品也能实现这样的操作。我现在还不是很明白如果以上方案可行,到底是不是把新的nk镜像直接拷到flash里?还是要先进行其他途径的操作?如果直接拷到flash,那如果其中有生命异常操作,岂不整个系统崩溃了?
    特地在此问问各位有做过系统升级经验的大侠大概思路,谢谢~
    俺现在是用nor的~

网友:
在家没有英贝德的那个资料,回去再贴贴那张系统升级的图给大伙看看

网友:
如果是用的NK,由于系统启动后镜像已经全部在内存当中了,直接写FLASH还好;而如果是使用XIP,需要使用的东西才动态加载系统文件到内存,要多考虑一下。不过不管哪种方法,更新时千万不能断电。

网友:
通过SD卡升级没问题,不过一般都要重启设备

网友:
学习,具体如何升级呢?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TF卡升级,正好也想知道思路是个什么样的,高度关注

网友:
怎样判断系统的版本,不能说U盘或者SD卡中有NK.nb0或者NK.bin文件时都升级吧?疑惑ing…

网友A:
通过应用程序或者bootloader读取SD卡升级都是可以的
不过后者要可靠些,即使升级出错只要boot部分没有被擦除或者修改,都还可以挽救
通过应用程序,如果升级出错,设备就变砖了.

网友:
不好意思,工作忙,无法经常登陆~~
上图,这个是硬背德的升级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应用程序或者bootloader读取SD卡升级都是可以的
不过后者要可靠些,即使升级出错只要boot部分没有被擦除或者修改,都还可以挽救
通过应用程序,如果升级出错,设备就变砖了.

也是把sd卡或u盘里的镜像覆盖掉flash里的镜像吗?请教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应用程序或者bootloader读取SD卡升级都是可以的
不过后者要可靠些,即使升级出错只要boot部分没有被擦除或者修改,都还可以挽救
通过应用程序,如果升级出错,设备就变砖了.

还有,大哥意思是如果升级发生错误,只要有bootloader,还是可以发现sd卡或u盘,然后把里面镜像拷到指定的flash地址,是不是呢?

网友:
这个升级我们在一款产品上做过,把u盘里的NK直接写到Flash区,然后重启生效,升级后拔掉U盘,避免重复升级。
但是这种方法是有隐患的:因为Flash升级前需擦除原来的NK文件,如果擦除后,新的Nk文件写不正确或写一段时出现意外情况将导致系统崩溃。这时只有通过重新烧写Nk的方法,让系统恢复了。
我们升级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很少给客户这么操作,这样出了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
今天继续关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升级方法是增加一个homekey,开机按住homekey进入升级菜单,然后就是通过SD卡来升级,可以升级BootLoader和NK。不知道我们的这种方法是不是最优的~~~大家一起讨论哈!

网友:
系统升级?BootLoader只能通过烧写来实现,能升级的应该只有NK.nb0或者NK.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过应用程序或者bootloader读取SD卡升级都是可以的
不过后者要可靠些,即使升级出错只要boot部分没有被擦除或者修改,都还可以挽救
通过应用程序,如果升级出错,设备就变砖了.

还有,大哥意思是如果升级发生错误,只要有bootloader,还是可以发现sd卡或u盘,然后把里面镜像拷到指定的flash地址,是不是呢?

是这样的,在系统中升级的原理是一样的,用应用程序把操作系统复制到flash,重启后生效,但是会有风险.如果一定要在系统中升级,又想可靠的话.可以用足够大的flash,升级时候不擦除原来的操作系统镜像,写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修改启动参数,让bootloader启动新的镜像.如果升级中发生错误,还可以通过修改启动参数来恢复.当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认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升级方法是增加一个homekey,开机按住homekey进入升级菜单,然后就是通过SD卡来升级,可以升级BootLoader和NK。不知道我们的这种方法是不是最优的~~~大家一起讨论哈!

这个方法似乎可行,不过俺还没有想到要升级bootloader的地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过应用程序或者bootloader读取SD卡升级都是可以的
不过后者要可靠些,即使升级出错只要boot部分没有被擦除或者修改,都还可以挽救
通过应用程序,如果升级出错,设备就变砖了.

还有,大哥意思是如果升级发生错误,只要有bootloader,还是可以发现sd卡或u盘,然后把里面镜像拷到指定的flash地址,是不是呢?

是这样的,在系统中升级的原理是一样的,用应用程序把操作系统复制到flash,重启后生效,但是会有风险.如果一定要在系统中升级,又想可靠的话.可以用足够大的flash,升级时候不擦除原来的操作系统镜像,写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修改启动参数,让bootloader启动新的镜像.如果升级中发生错误,还可以通过修改启动参数来恢复.当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认真处理.

大侠的意思是升级后的系统flash里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