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系统下,对话框最多能同时层叠多少个?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感觉同时存在了5个以上对话框,机子就会挂掉,怀疑是对话框开太多!
死机之前,串口打印出“stack fault……”等错误信息。请问是因为对话框层叠太多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同时存在5个对话框没问题
stack fault
是栈溢出了?
是不是存在内存泄露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模态对话框的话,5个可能就会挂掉了,但是如果是非模态对话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stack设置大一点,再测试一下

网友:
5个对话框是不会让机子挂掉的,再多几个问题也不大。
可能还是对话框的实现本身有问题。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用最简单的对话框测试,弹出N个看看,会不会挂机。

网友:
可能是别的问题,令建立一个工程,弹5个测试,也不错

网友:
谢谢各位!

我也发现好像不是对话框太多的问题了!今天将对话框改少后同样出现
[Stack fault]: Thread=8f8b7b18 Proc=8e44c7b0 '******.exe'
AKY=00002001 PC=00058a70(Unicom.exe+0x00048a70) RA=0005c29c(******.exe+0x0004c29c) BVA=1c261f64 FSR=00000007

而且终端上跳出“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的窗口,里面这么写道:“检测到了缓冲区溢出,该溢出破坏了程序的内部状态。该程序无法安全地继续执行,必须立即终止。”

各位高手,如果你也曾经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帮忙提点出现这方面问题的可能性吧!

网友:
用IDA反汇编,然后看0x00048a70所对应的函数是什么,帮助分析问题。

网友:
内存调大点试看看

网友:
内存方面的问题,你可以联机调试,定位出现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