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LCD问题

楼主:
LCD型号为LTV250QV-F05,采用IO口模拟SPI总线,通过串口打印可以看到系统一定起来,但屏是白屏,硬件没有问题,用原程序可以起来看到桌面,怀疑是SPI初始话代码有错,那位用过这款屏,给个SPI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
初始化之后再读出来,看是否和输入一致。

这个一般要向厂家要代码的。

网友:
这种屏,少见!

网友:
我认为是初始化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一直白屏

网友:
2种可能:
1.SPI接口的读写操作有问题,lcd的初始化序列没有成功的写进lcd的寄存器,也就是lcd没有正确初始化;
2.初始化系列有问题,可以直接跟厂家联系,确认初始化序列对不对。

lz好好检查一下吧!good luck!

网友:
7楼回答不错。
你那是初始化没有成功的典型。

网友:
补充:
你应该将LTV250QV-F05的使用的LCD DRIVER IC型号贴出来,也方便大家帮你.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了,下来开始调键盘了。

网友:
兄弟,你这问题我碰到过!
有两中状况:
1,一般的RGB 接口的屏,不用SPI 也可以点亮,但是必须将SPI 的4个口要拉高,NC 是不行的,基本上是不亮的,既是白屏!
    所以你可以先考虑想将SPI 的几个IO 口拉高,试试!
2,如果第一点还是没有显示,那么你的屏就是另外一种,必须进行初始化的屏,就跟我的一款屏一样。必须进行初始化!在裸奔的时候很好控制,不需要标准的SPI 口,只用GPIO 进行模拟即可!
但如在OAL 中进行初始化的话,我还在研究,还在请教前辈。有空可以看看我的提问!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9/09/16541c7e-7d15-41d6-aa11-6e6c6b22fbc1.html?seed=830235497&r=61486434#r_61486434

网友:
解决了,是什么问题,提出来分享一下 啊!

网友:
只提问,不共享解决结果,等于残废贴,以后不要发这样的帖,不大符合本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