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可以热拔插

楼主:
好像是因为什么电源在信号线之前,还是之后插入呢???

记得有人因为这个原因,经常热拔插什么硬盘还是什么

只要按照usb同样的顺序,也就没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首先要了解USB的原理,如果仔细观察USB的接口埠,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众所周知,一根USB线由四条数据线组成,其中两条是数据,另外两条是电源。这四条线的接线金手指都在连接埠的里面。向里看时,您就会发现它们其中外侧的两条比较长,那是数据线;而里面两条相对短一些的为电源线,这就是USB的工作原理。当您把USB设备往机器上插时,首先接触的是信号线,然后才是电源线。而向外拔时刚好相反,由于电源线较短,所以首先被切断,而后才是数据线。这样操作对整个系统及USB设备都没有影响,所以可以热插拔。
知道了这个原理,一般的外设,像软驱、光驱甚至是硬盘都可以使用热插拔,在安装时记住要先插数据线,后插电源线,拆下时刚好相反,只要您注意步骤正确,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热插拔。不过在硬盘热插拔时要注意,一定要使用同一个型号的硬盘,因为您硬盘的型号数据还存储在主板的BIOS里,这个是无法修改的,而软驱、光驱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您可以大胆的使用热插拔

---------------转

网友:
我认为, 要实现热插拔,
第一,不能损坏器件.
第二,不会造成系统崩溃或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了解USB的原理,如果仔细观察USB的接口埠,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众所周知,一根USB线由四条数据线组成,其中两条是数据,另外两条是电源。这四条线的接线金手指都在连接埠的里面。向里看时,您就会发现它们其中外侧的两条比较长,那是数据线;而里面两条相对短一些的为电源线,这就是USB的工作原理。当您把USB设备往机器上插时,首先接触的是信号线,然后才是电源线。而向外拔时刚好相反,由于电源线较短,所以首先被切断,而后才是数据线。这样操作对整个系统及USB设备都没有影响,所以可以热插拔。
知道了这个原理,一般的外设,像软驱、光驱甚至是硬盘都可以使用热插拔,在安装时记住要先插数据线,后插电源线,拆下时刚好相反,只要您注意步骤正确,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热插拔。不过在硬盘热插拔时要注意,一定要使用同一个型号的硬盘,因为您硬盘的型号数据还存储在主板的BIOS里,这个是无法修改的,而软驱、光驱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您可以大胆的使用热插拔

---------------转

虽然是转的,但是我怎么理解的正好相反呢?外侧较长的是VBUS与GND,中间较短的是D+与D-。而且usb可热插拔与普通设备热插拔的原理是不同的。

是的,外侧较长的是VBUS与GND,上边转的理论完全反了,插入的时候一定要让芯片先上电才能连接信号线,拔下来的时候要先断开信号线

网友:
楼上的正确  长的是电源和地 短的是信号线
肯定先上电再有信号或者先没信号再切电源
不过我总觉得usb能热插拔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线长短的问题吧 是不是跟传输协议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正确? 长的是电源和地 短的是信号线
肯定先上电再有信号或者先没信号再切电源?
不过我总觉得usb能热插拔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线长短的问题吧 是不是跟传输协议有关

长短线只是热插拔中占小部分的条件,更多内容应该是协议上

网友:
就我个人知道的
USB的电源先街上
电脑检测到电源回路的电流就知道有设备接入
接入后,电脑的主设备向USB从设备发送报文确认器件类型
然后从协议栈上连接

网友D:
“外侧较长的是VBUS与GND,中间较短的是D+与D-” D+,D-为直流电源正负极,VBUS\GND为信号线。
我觉得2楼是正确的,如果只插了一半,接了电,而信号线没接上,难道不会出问题吗?相反,如果只接了信号线,而没接电,则无所谓。但问题又来了,拔下是,先断电,断电后,外设不会丢失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侧较长的是VBUS与GND,中间较短的是D+与D-” D+,D-为直流电源正负极,VBUS\GND为信号线。
我觉得2楼是正确的,如果只插了一半,接了电,而信号线没接上,难道不会出问题吗?相反,如果只接了信号线,而没接电,则无所谓。但问题又来了,拔下是,先断电,断电后,外设不会丢失数据吗?

上网搜一下就知道2楼不正确了
我的理解和他是相反的

网友:
是否能热插拔,主要是协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