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大家都知道,GPS卫星发射无线信号,GPS接收器的RF单元接收这些无线信号。
请问各位,GPS卫星发射无线信号时候的频率是多少,就是这些无线信号在什么频率上进行传输?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GPS频率为1575.42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频率为1575.42MHZ

小弟再追问一个问题,GPS的频率是固定的,那么为什么很多GPS芯片有那么多的Channel呢?不同的Channel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郁闷了我一周了,一直是闹不明白,datasheet也没有提到

网友:
频率应该是个范围。

网友B:
那么为什么很多GPS芯片有那么多的Channel呢

引用 网友A:
GPS频率为1575.42MHZ

频率应该是个范围。

搜索到下面内容
主要GPS芯片相关的工作频率
主要GPS芯片相关的工作频率

GPS Chipset Provider Frequency ( MHz)
SiRF 24.5535
  16.369
Global Locate 26.00
  16.368
Qualcommon 19.20
ATMEL 23.104
Centrality 16.367667
NEMERIX 16.368
  16.3676
SIGE 20.00
MAXIM 24.00
uNav 16.367
  16.3547
ST 16.3683
RMFD 27.456

可以认为gps是工作在某频段,每个信道占用一定带宽,频分多址形成多个信道就可以了。当然也可能是时分多址。你去看下卫星的参数 应该可以找到原理性的东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为什么很多GPS芯片有那么多的Channel呢

引用 网友A:
GPS频率为1575.42MHZ

频率应该是个范围。

搜索到下面内容
主要GPS芯片相关的工作频率
主要GPS芯片相关的工作频率

GPS Chipset Provider Frequency ( MHz)
SiRF 24.5535
  16.369
Global Locate 26.00
  16.368
Qualcommon 19.20
ATMEL 23.104
Centrality 16.367667
NEMERIX 16.368
  16.3676
SIGE 20.00

感谢
GPS Chipset芯片的工作频率和GPS信号的频率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吧?工作频率指的应该是芯片对不对GPS信号进行解码、协议转换等时候的频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ing

呵呵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学什么的,不过你问的问题其实都是通讯电路中的基本问题
GPS的频率通常是指一种通讯所用频率范围的中心频率,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频带而不是一个频点
整个频带往往被分为多个信道,可以通过频分或者时分的方式,卫星应该是频分
至于处理芯片的频率,至少应该是一个信道带宽频率的两倍,一般是4倍
卫星讯号不能直接处理,需要模拟电路将其降频,一直降到基带频率,也就是将一个信道从高频挪到中心点为0的低频
然后再由数字电路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学什么的,不过你问的问题其实都是通讯电路中的基本问题
GPS的频率通常是指一种通讯所用频率范围的中心频率,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频带而不是一个频点
整个频带往往被分为多个信道,可以通过频分或者时分的方式,卫星应该是频分
至于处理芯片的频率,至少应该是一个信道带宽频率的两倍,一般是4倍
卫星讯号不能直接处理,需要模拟电路将其降频,一直降到基带频率,也就是将一个信道从高频挪到中心点为0的低频
然…

大哥太强了

网友:
GPS 应该是用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