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同学做 好 的一个asm程序文件, 可我自己用keil编译那个asm文件 却出现了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楼主:
rt

网友:
环境可能不一样.

网友:
贴代码,好像是你的代码段空间相关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KEIL的设置不对,比如芯片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KEIL的设置不对,比如芯片选择。。。

maybe

网友:
48 DATA–ADDRESS EXPECTED
"An operand of memory type DATA or a typeless expression is expected"

网友:
代码贴出来,说明目标平台。汇编跟cpu选择及配置依赖很大,必须看到实际的来判断。

网友:
应该是keil的配置问题
是不是cpu类型选错了?

网友:
平台 是 at89c4051  keil里 我也是选这个 可是还是a48 不解。。。

网友:
光是给个cpu型号不够的。你自己的keil配置呢?代码呢?

网友:
代码是针对c4051的 但里面有xdata  keil是否是要设置下外部缓存

网友:
既然用了外部存储器,那就要在keil里面进行设置,不然这些数据的地址会溢出。

网友:
请问如何在keil里添加 外部存储器 ?

网友:
也也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