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如何设置静态IP

楼主:
目前使用动态IP能连接上无线路由并上网,请问如何设置静态IP,是用WINCE的API还是只要把IP写入到注册表指定位置,系统自己处理?如果用API,需要哪些API?如果写注册表,具体写到哪,写哪些数据?

网友:
http://bbs.91android.com/thread-10692-1-1.html
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调用wifi厂商给的API来实现的,跟硬件先关的东西还是和硬件厂商联系,少走些弯路;
否则将pb中NETUI文件夹wzcprops.c里面的程序部分进行修改,截获最后一次输入的配置记得是一个结构体
然后通过自己编另外的程序(当然你也可以在pb里面添加该功能)将截获的配置信息通过程序添加到“首选”,就这样实现wifi 的预设值 。
或者注册表里这样写就可以预设IP了: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DefaultGateway"="192.168.1.1"
      ; Use zero for broadcast address? (or 255.255.255.255)
  "UseZeroBroadcast"=dword:0
      ; Thu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IP address list
  "IpAddress"="192.168.1.13"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subnet mask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ubnetmask"="255.255.255.0"
    "DNS"="192.168.1.1"

网友:
参考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下的代码

网友:
WINCE是不是不支持152位的WEP的加密方式?我们的设备,用微软提供的连接程序连接不上,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微软的程序支持152bit的wep,主要看模块

8686貌似wep最多到128bit

改DHCP的话,微软的做法是先改下注册表\Comm\(WIFI名称)\Parms\TcpIp,然后再rebind一下

改IP也一样

网友:
我们的模块是GSPIO86861,怪不得不支持128bit。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