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vxworks问题

楼主(2009-02-11):
请教vxworks问题
我用优盘引导从硬盘加载vxworks进入系统界面后,出现提示:“WDB:Agent configuration failed"
以及"Network END device not initialized",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网卡加载有问题,是的话该如何解决啊?网卡控制器是intel82546。谢谢
网卡
Network
failed
如何

网友A(2009-04-11):
应该与网卡加载有关,检查网口驱动加载位置,是否重复加载,还是配置参数不对。

网友B:
帮顶,现在也在学习中。

网友C:
貌似网卡设备没有加载配置嘛...

网友D:
WDB启动信息不对,网络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