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了,不得不发帖求助了!——OV2640 200W 摄像头驱动问题

楼主:
平台 2440 wince6.0

其实这个驱动是4.2BSP下的,我直接搬上来用了。

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是单层的。

初始化代码太多了,我就不发了,我发个图片上来让大家提供点思路。
问题一、摄像头中断产生正常,踩到的图像是一片绿色,在摄像头前面放置任何物体也不会变化颜色。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题二、同样的摄像头初始化代码,我无意间改了一些东西(我也不记得是2440的那个寄存器了),显示出了
条纹,并且放置物体上去会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摄像头对外界有反应了。

但是到了这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胡乱改是行不通的,请问大家有什么摄像头开发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多谢指点。

网友A:
图呢?看不到!

网友:
靠,不厚道,研发网,图片不能弄过来。

平台 2440 wince6.0

其实这个驱动是4.2BSP下的,我直接搬上来用了。

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是单层的。

初始化代码太多了,我就不发了,我发个图片上来让大家提供点思路。
问题一、摄像头中断产生正常,踩到的图像是一片绿色,在摄像头前面放置任何物体也不会变化颜色。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题二、同样的摄像头初始化代码,我无意间改了一些东西(我也不记得是2440的那个寄存器了),显示出了
条纹,并且放置物体上去会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摄像头对外界有反应了。

但是到了这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胡乱改是行不通的,请问大家有什么摄像头开发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看不到!

有了!
哈哈,斑竹新上任救救我。搞了好几天了都不出好点的图像。

网友:
我曾经简单的调试过。。。好想就是时序的问题和寄存器的的参考值。。。。茫茫多的寄存器。。不过最后还是拿到了厂商的寄存器参考值。。最后就搞定了。。哈哈。可以打电话给技术支持啊

网友:
真晕,在研发网发了好几天只有两个人回。

人气远不如eeworld呢。
http://www.52rd.com/bbs/dispbbs.asp?boardid=86&id=161568&star=1#234545

网友B:
1》你的物体离摄像头得有一段距离!
2》看看中断触发没?
3》先在缓冲里面放个图片看能不能显示到你的AP界面上,看这个流程是不是通的。手动去触发那个跟中断绑定的事件
4》还有就是读读SFR的值看他们是不是设置在你要求的状态。IOCTL
5》量量到CAMERA的那8根数据线看有没数据过来

网友:
还有你的摄像头应该要初始化吧?通过I2C?读取一下看设置有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的物体离摄像头得有一段距离!
2》看看中断触发没?
3》先在缓冲里面放个图片看能不能显示到你的AP界面上,看这个流程是不是通的。手动去触发那个跟中断绑定的事件
4》还有就是读读SFR的值看他们是不是设置在你要求的状态。IOCTL
5》量量到CAMERA的那8根数据线看有没数据过来

不错的办法,明天试试。

初始化肯定要了,不然怎么会显示图像呢。

现在极有可能是有些初始化不是很正常。

网友:
引用楼主 gooogleman 的帖子:
平台 2440 wince6.0

其实这个驱动是4.2BSP下的,我直接搬上来用了。

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是单层的。

初始化代码太多了,我就不发了,我发个图片上来让大家提供点思路。
问题一、摄像头中断产生正常,踩到的图像是一片绿色,在摄像头前面放置任何物体也不会变化颜色。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题二、同样的摄像头初始化代码,我无意间改了一些东西(我也不记得是2440的那个寄存器了),显示出了
条纹,并且放置物体上去会有…

绿色,ITU601接口认可摄像头的时序,但是它认为Data线上全是0.
条纹,可能是ITU601的接口上的YCbCr的发送方式没有设置好.

总体上来说,你把问题集中于ITU601的接口吧,ITU601是标准接口,但是每个厂家有每个厂家的做法,为了符合这些做法,通常在芯片设计的时候,会留有很多寄存器选择VSYNC,HSYNC,DOTCLK的高低有效和Count数等,当然BB端也会这样留.

这样一来,会导致两边不匹配,摄像头其他的寄存器可以参考标准设置,但是ITU601的时序和要出的数据一定要根据你的需要调试.

网友:
寄存器值需要修改下。。行场同步的特别要关注。

网友:
我对这个了解不多。先充电几天先再来做。

网友C:
从4.2移植到6.0,需要考虑内存管理的方式不同。
楼主最好能确认一下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交互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网友D:
OV2640有RGB,也有YUV,不过RGB模式只有10数据线时才支持,8数据线只支持YUV。2440应该只有8线,注意一下Camera控制器的格式设置。

网友E:
gooogleman 厉害呀,开始搞摄象头啦.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时序设置不对的话,其他都是在做无用功.

我也没有接触过,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gooogleman 厉害呀,开始搞摄象头啦.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时序设置不对的话,其他都是在做无用功.

我也没有接触过,关注中.

这个我也不懂,就乱搞,搞懂为止。

你的东西搞的怎么样了?你好久没有来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OV2640有RGB,也有YUV,不过RGB模式只有10数据线时才支持,8数据线只支持YUV。2440应该只有8线,注意一下Camera控制器的格式设置。

输出是YUV的。这个数据格式不是问题,我刚才调整了一下显示方式,可以看见一些比较不规则的图像了,我觉得主要是一些点以及中断的问题
导致图像位置不正确。估计出图比较快了!

引用 网友C:
从4.2移植到6.0,需要考虑内存管理的方式不同。
楼主最好能确认一下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交互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使用OV9652没有问题

网友:
回gooogleman :

最近刚搞完键盘驱动,正在开始搞文件系统,感觉驱动都差不多,先看别人的代码了,呵呵

你那里搞的怎样?

网友:
检查下GPIO和I2C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