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分牌制作新难题

楼主:
有谁知道显示器和脉冲信号发生器怎么制作吗 显示器是比赛时显示分数的那种 信号发生器要脉冲信号发生器 要求5kHZ 5V的

网友:
不同的显示屏接口不一样!需要知道控制的型号!
5k发生器就输出方波。0.1ms定时中断,进入后翻转信号即可!

网友:
引用楼主 qianhaifeng05 的回复:
有谁知道显示器和脉冲信号发生器怎么制作吗 显示器是比赛时显示分数的那种 信号发生器要脉冲信号发生器 要求5kHZ 5V的

你所说的显示器,是不是大一点的数码管啊?假如是,它同小的数码管一样控制。假如是LCD显示器,应该就是点阵的那种,类似那种128*64的点阵屏,有控制线和数据线,时序挺简单的,一般有忙检测信号的。楼主可以侧重了解一下。

脉冲信号发生器,在你这个项目里,对脉冲宽度和占空比没多大要求,其实就是一个时钟发生器。用定时器输出到IO功能就可以了。在定时到了之后,翻转IO电平。

网友:
  问的很笼统了。

网友:
显示器用数码管显示计分就可以了,至于脉冲发生器,可以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定时中断输出改变电平来实现,当然了,IO外还要就增益电路,比如说晶体管或者扩压芯片,这样就可以达到5V了、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