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和mirror driver 通信

楼主(2009-06-18):
如何和mirror driver 通信
写了一个mirror driver, 我想用share memory方式和app通信。
但出了个问题,create sharememory需要app进程的上下文。
我想是用createfile提供,但mirror driver如何提供设备连接名呢?
不知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如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
还有就是,在mirror driver里调用wdm库里的api为何造成加载mirror driver failed呢?
通信
库里
memory
Create
failed

网友A:
你好,我刚刚做了一个利用mirror driver进行远程监控的程序,你有没有兴趣拿去看看,如果觉得性能还行,我有兴趣出售源代码,或者提供一个dll给你们,只要价格合理

网友B:
你好,我刚刚做了一个利用mirror driver进行远程监控的程序,你有没有兴趣拿去看看,如果觉得性能还行,我有兴趣出售源代码,或者提供一个dll给你们,只要价格合理
zdschong@163.com

网友C:
如何提供设备连接名---IoCreateSymboli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