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多个步进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大概3到4个步进电动机,请问应该使用那种方法将单片机与步进电动机互联起来呢?有效而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啊?具体应该怎么样实现呢?

网友:
先找本单片机的书看看,再找篇步进电机的控制文章,你问的这类问题,难以有标准答案

网友:
good

*****************************************************************************
欢迎使用eeworld论坛专用阅读器 : eeworld Reader(附全部源代码)

http://feiyun0112.cnblogs.com/

网友:
用一个模拟开关做片选,然后共用数据线.

网友:
可以说的再具体些吗?数据线是指的那种啊?总线?can总线 或是 别的总线?我的问题里可能说的不太明白,是打算使用arm板进行控制。模拟开关又是那种结构?

网友:
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相应的驱动芯片,或者自己用MOS管来搭,然后单片机与驱动芯片要用光耦来隔离,最好这样。

网友:
使用PWM信号啊,可将PWM信号放大驱动步进电机啊,也有相应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
我指的是用一个芯片控制多个电动机,也许我没看明白大家的意思,但是我怎么觉得大家讲得都是怎么控制电动机,并不是使用什么结构来控制多个电动机?

网友:
如果你的单片机有多个PWM信号可同时控制多个电机运转;
如果你的单片机有一个PWM信号 + 多路选择器(如74ls138之类的芯片)实现控制多个电动机(这里多个电动机分时运转)。
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很有效

网友:
我以前有三星的2440就是那么做的,多个电机运转良好。

网友:
单片机通过片选(74LS373等)分时控制各个步进电机就好
如果单片机引脚多的话,也可以直接对引脚上拉进行驱动多个电机
不过最终在程序上的实现,仍然是分时控制
所以尽量选择拥有多个定时器的单片机,多个定时器同时工作,各个定时器预定时间不同,以达到不同运动模式的控制目的
PS:分时控制的那点小误差,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