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蓝牙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有一块USB接口的蓝牙模块,我现在把它插在我的板子上,使用BthNsLookupServiceBegin  BthNsLookupServiceNext  BthNsLookupServiceEnd 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API可以进行对蓝牙设备的搜索,配对等操作,但是我没有找到与传送文件有关的API,我不知道WinCE的系统是否有提供相应的API,还是要自己写驱动来实现?

网友:
应用层的蓝牙和驱动是两回事,也有类似的软件
但也可以采用蓝牙串口,比如这个:www.wavesen.com

网友:
这个肯定要自己写的驱动

网友A:
BT驱动实现后,需要BT协议栈(profile)的支持,才功能完成具体的功能

这个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驱动实现后,需要BT协议栈(profile)的支持,才功能完成具体的功能

这个比较难!

郁闷,我要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