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问题

楼主(2009-01-06):
SD卡问题
最近在调试SD卡驱动。。。。我在卡刚插入时用了很多打印,发现。。。在我插入时读取卡的分区表时突然把卡拔掉。。这是机器死掉了。。。。。问下有过SD卡经验的人。。。这里有什么大的问题呢
打印

网友A:
没有人顶吗?????????急啊

网友B:
现在的BSP大多数已经支持SD卡了,不知道你开发还有什么意义?为了证明自己比芯片公司的人还更牛?!

网友C:
什么平台?什么驱动?
SD卡无论在什么时候拔出都不应该导致系统挂掉吧

网友D:
是不是用while去读了?好恐怖。
读不到东西应该返回error的,程序里没处理吗?

网友E:
找到原因了,一个地方的判断出来问题,在while里面没有出来。。。。。

网友F: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