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LCD 驱动VBPD、VFPD等参数的计算

楼主(2009-08-17):
WinCE LCD 驱动VBPD、VFPD等参数的计算
我使用的smdk2410的lcd驱动中有这样的代码
//TFT timing parameter for V16C6448AB(PRIME VIEW)
#define VBPD ((1-1)&0xff)
#define VFPD ((2-1)&0xff)
#define VSPW ((2-1) &0x3f)
#define HBPD ((23-1)&0x7f)
#define HFPD ((16-1)&0xff)
#define HSPW ((16-1)&0xff)
我不知道VBPD等的值是如何算出来的。
自己感觉好像是与下面的时序图有关
那位大侠知道这些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计算
lcd
我不知道
如何

网友A:
你的第二图,ENAB相当于图一的VDEN,NCLK相当于VCLK.
图二中没有HSYNC、VSYNC中两个clock,而VSPW、VBPD、HSPW、HBPD都是和HSYNC、USYNC有关的,所以中四项为0.
VFPD = t1 - t2
HFPD = t3 - 54
另外想问楼主两个问题;
1、你的图片是怎么上传的。
2、你看的资料(图二),是什么课件吗?是否可以传给我一份,我对中一部分,还又一些不明白的,也许你的资料对我又用。
如果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吧,hbcdzym@126.com
谢谢.

网友B:
多谢二楼的回复 我明白了一些
我的图片是先传到eeworld博客上,在eeworld撰写博客的控制台的最下面,有个“图片上传”的功能,传上图片后,把图片的地址插入到了论坛上
三个图片都是从同一个pdf文档上截取的,文档是从微软webcast上下载的,文档和webcast下载工具都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等几天没人回复了就把分给你啊,谢谢

网友C:
这个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VBPD:帧同步信号前肩,单位为1行(Line)的时间。
VFPD:帧同步信号后肩,单位为1行(Line)的时间。
(VSPW+1)+(VBPD+1)+(VFPD+1)=t1-t2=28(根据你提供的最后一张表的典型值)
然后根据 你提供的时序图Vertical Timing
(t1-t2)=(VFPD+1)
因为,从时序图可以看出,(t1-t2)只剩后面的部分,即为VFPD。
剩下的可以参考张冬泉的WINCE开发实例这本书,里面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