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DS18B20初始化失败!求高手看看,已经弄几天了。

楼主:
//晶振频率:11.0592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延时子程序
{
    for(;delay_time>0;delay_time--){}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uchar a;
          DQ=1;//主机发出复位低脉冲
          DS18B20=0;
          DQ=0;
          delay(45); //延时480-960uS
          DQ=1;
          for(a=0;a<0x80;a++)
      {
       //等待DS18B20回应
           if(DQ==0)
                  DS18B20=1;
      break;
      }
         delay(12); //延时240US
         DQ = 1;
}

网友:
大家好,我因为分不够所以只能在回复里面发一下求助了啊,是给STC系列单片机写的,主要是最终读的数据不对,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错误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         //19200bps
void main ()
{  P1M1=0;
   P1M0=0XFF;
   //IT0=1;                                                //INT0下降沿触发
  //SCON        =        0X50;
// BRT        =        RELOAD_COUNT;

AUXR        =        0X11;
AUXR1        =        0X00;
// while(1)
{
  TMOD=0x02;
  EA=1;
  EX0=1;
  EX1=0;

         TH0=0xe9;
     TL0=0xe9;
     TR0=1;

        { P1=0x02;

     while(TF0!=1);
     TF0=0;

       TR0=0;
       TH0=0;//放在下面计时时间反而要长,为什么放在下面是59895,上面59886
       TR0=0;
       TL0=0;

       TMOD=0x01;
       P1=~P1;

                   }
           }
   }

void INT0_ (void)  interrupt 0
{//        EA=0;
        //TR0=0;
   unsigned int p,q,z,i=0;
   char buff[10],a;
   p=TH0,q=TL0;
   z=p/16*16*16*16+p%16*16*16+q/16*16+q%16;
   while(z>0)
   {a=z%10+0x30;
     buff=a;
         i++;
         z=z/10;
    }
        PCON=0x00; //SMOD=0;
        SCON=0x40; //工作方式1 波特率9600 不允许接收
        BRT=RELOAD_COUNT;
   while(i>0)
        {
        SBUF=buff[i-1];
        while(TI==0);
        TI=0;
        i--;
        }
        SBUF='\n';
        while(TI==0);

        TI=0;
}

网友:
一般是时序不对,自己算一算dely()的值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
时序算了没问题,调试仿真也是对的。郁闷啊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的的各个波形是否满足DS18B20的手册所要求的时序.
具体来说,检测复位,写1,写0,读1,读0的波形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
可将产生上述各处波形的程序包含在一个死循环中,这样可以用示
波器看到.如果以上的波形都正确,那么要考虑的是系统中是否有其
它的中断打断的程序的执行而导致波形被拉长了.

此外还要注意不同的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有偏差(在不同的温度下也
有偏差),所以你程序产生的波形应该是能在所有这些偏差下均能工作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郁闷中。。。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你只要自己在程序里计算一下每个波形用了几个主频周期,
然后换算一下可知各个波形用了多长的时间

网友:
给你个参考  18B20的时序很重要

//端口连接定义
#define DQ                P3_0

/************************************************************
* 函数功能:小延时函数,约(2*i μ)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作    者: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 函数功能:DS18B20初始化复位脉冲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DQ
* 作    者:
//**********************************************************/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发送复位脉冲
    Delay(255);     //精确延时 480us~96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5);      //精确延时 15us~60us

    Delay(35);      //稍做延时后
    flag=DQ;        //读取DQ
    while(!flag)    //如果DQ=0则存在脉冲有效,初始化成功,如果DQ=1
    {
        Delay(10);  //稍做延时后
        flag=DQ;    //重新读取DQ
    }
}

网友:
上面程序 晶振12M

网友:
谢谢各位,还真的是因为中断的问题。屏蔽所有中断就好了,不过如果这样接受不到串口通信就麻烦了。

网友A:
如此的话,你的程序不能用循环来做延时,要有定时器中断来完成延时的操作.

网友:
恭喜问题得以解决。

一般如果用延时,如果不是很把握,都需要用示波器测试下,到底延时多长了。(时序要求严格的时候)

而用中断就得重点注意什么时候会发生中断,中断会不会对其他程序有致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的话,你的程序不能用循环来做延时,要有定时器中断来完成延时的操作.

是的,要用定时器中断来处理时序,并且不能有中断嵌套。

网友:
STC单片机是单周期的,没有示波器可以对延时程序反汇编,再对照STC说明书上的汇编指令执行时间,计算延时时间。

网友:
C语句的延时也是可以计算的,转成汇编后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