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运行在 A4 ce6.0 上crash的问题

楼主:
最新的tcpmp 0.72rc1版本,在wince5.0的上运行得好好的,但在A4的wince6.0上运行却大多的时候crash,机率性十分的高,无论是播放mp3还是video(gdi渲染),测试发现,只要关闭audio driver wave output后,就不会生这个问题,调试跟踪到崩溃点是pcm_soft.c文件中的602行里PCMConvert函数里的
              if (DstSamples)
                p->Entry(p,Dst,Src,*DstLength,&p->State,Volume);
小弟才疏学浅,实在搞不清楚问题的起因。望大侠前来搭救,小弟愿献出所有分200分,在此先谢谢

网友:
先自己顶起来,之前有个贴子,好像已经解决类似问题,但无法看解决方法,希望达人们帮助一下我.急用.

网友:
tcpmp中GetCpuId(Id,p);并没有获取出cpuid,跟踪了一下看来,发现SetKMode并不起作用(6.0不支持),所以仍然处于用户态程序直接跳出,6.0到底怎么样才能进入内核态呢,或用什么可以替代掉SetKMode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200分太少了还是我列的问题不详细?

网友:
你只能把需要kernel mode权限的代码移到驱动中做,自己写一个驱动吧。

网友:
晕那需要改这么多呀,我还是先打印一个异常的串口信息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89010e(pth=8e58d000), Proc-Id=0768010e(p
prc=8cdd4a74) 'player.exe', VM-active=0768010e(pprc=8cdd4a74) 'player.exe'
PC=00170090(???+0x00170090) RA=412375fc(common.dll+0x000975fc) SP=0039fbd8, BVA=
03d08264
TCPMP 0.72RC1 crash report
----------------------------
Access violation(c0000005) at 00170090 (:00170090)
Read from 03d08264

cpu dump:
R0    = 0019dd00
R1    = 0039fc3c
R2    = 0039fc28
R3    = 00e59330
R4    = f0000000
R5    = 0fffffff
R6    = 411c13a4 (common:000203a4)
R7    = e2833f5e
R8    = e5933000
R9    = 003a35a4
R10   = 003a47a4
R11   = 0039fe78
R12   = 0039fbd8
Sp    = 0039fbd8
Lr    = 41237568 (common:00096568)
Pc    = 00170090
Psr   = a0000010

General (0x00121cc0)
  Language(16)=1600081477
  Platform(23)=AT8X0
  Ver(25)=600
  OS Version(27)=6.00
  OEM Info(24)=BSP Version: AIVCE6EVB_Rel1.00.5.02
  TypeNo(26)=1
  Model(18)=0
  Caps(19)=0x00008800
  Processor(17)=ARM 1136J
  Clock speed(34)=496
  (37)=9
  (38)=0
Advanced (0x001220c0)
  No backlight keepalive for video(32)=No
  Home Screen time out with music playback(45)=No
  Old style toolbars(31)=Yes
  No wireless MMX usage(40)=No
  Slow video memory(37)=No
  Less rotation tearing (slower)(41)=No
  Prefer lookup tables over arithmetic(38)=Yes
  D-Pad follow screen orientation(56)=Yes
  Prefer less buffering over smooth video(54)=No
  Use system volume(52)=No
  Benchmark from current position(48)=No
  Override AVI frame rate based on audio(53)=No
  Widcomm BT Audio button support(58)=No
  Disable AVC deblocking filter(65)=No
  Manual A/V offset +/-(44)=0.00 ms
  Soft-drop tolerance(42)=54.99 ms
  Hard-drop tolerance(43)=699.95 ms
  (59)=No
System Timer (0x00122500)
  Time(96)=0
  Speed(98)=100.00%
  Play(99)=No
Wave Output (0x00122720)
  Input(32):IN=audio fmt=0001 rate=24000 ch=2 bits=32
  Input(32):IN=LibMad MPEG Audio:257 (0x003a0000)
  Output(33):OUT=audio fmt=0001 rate=24000 ch=2 bits=16
  Total(34)=2304
  Dropped(35)=0
  Volume(81)=90
  Mute(82)=No
  (89)=0
  Quality(83)=2
  (90)=No
  (91)= (0x00122730)
GDI (0x00122a60)
  Input(32):IN=empty packet format
  Input(32):IN=NULL
  Output(33):OUT=video bitcount=0 rmask=0000 gmask=0000 bmask=0000
  Total(34)=0
  Dropped(35)=0
  Primary(112)=Yes
  (134)=No
  (116)=NULL
  Viewport(120)=0:0:0:0
  (135)=No
  OutputRect(121)=0:0:0:0
  IDCT(125)=No
  Visible(119)=No
  Clipping(127)=No
  (129)=0.00%
  (132)=-1
  (124)=No
  (133)=No

网友:
File Associations (0x00123320)
  PLS playlist files (PLS)(1599294544)=No
  Free Lossless Audio files (FLAC)(1128352838)=No
  MPEG4 files (MP4,MOV,3GP,M4A,M4B,K3G,MQV)(1177833549)=No
  Windows Media Audio files (WMA)(1178684759)=No
  TTA files (TTA)(1178686548)=No
  Musepack files (MPC)(1178816589)=No
  TIFF files (TIF,TIFF)(1179210834)=No
  WavPack files (WV)(1179670103)=No
  Windows Media Video files (WM,WMV)(1180061015)=No
  PNG files (PNG)(1196314706)=No
  JPEG files (JPG,JPEG)(1196444242)=No
  Speex files (SPX)(1213747283)=No
  Video files (AVI,DIVX,GVI)(1230389586)=No
  Speex files (SPX)(1280856147)=No
  Another Slight Atari Player (SAP,CMC,CMR,DMC,MPT,MPD,RMT,TMC,TM8,TM2)(1346458433)=No
  Matroska files (MKV,MKA)(1381253453)=No
  Ogg Vorbis files (OGG,OGM)(1447511887)=No
  Ogg Vorbis files (OGG,OGM)(1447577423)=No
  NSV files (NSV)(1448300114)=No
  Windows metafiles (ASX,WMX,WVX,WAX)(1481851218)=No
  M3U playlist files (M3U)(1599419213)=No
  ASF media files (ASF)(1179861330)=No
  Audio Interchange File Format (AIF)(1179205970)=No
  GSM AMR-NB files (AMR)(1313230145)=No
  MPEG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M1V,M4V)(1397053005)=No
  Windows waveform (WAV,RMP)(1447122770)=No
  GSM AMR-WB files (AWB)(1464225089)=No
  AC-3 Audio files (AC3)(1597195073)=No
  MPEG Audio files (MP1,MP2,MP3,MPA)(1597198413)=No
  AAC files (AAC)(1598243137)=No
  MPEG Movie files (MPEG,MPG,MPV)(1195724877)=No
  Flash Video (1599491142)=No
  (1397572941)=No
  File(1162627398)=No
  HTTP protocol(1347703880)=No
  MMS protocol(1599294797)=No
Colors (0x00123380)
  Brightness(55)=14
  Contrast(56)=0
  Saturation(98)=14
  Red offset(100)=0
  Green offset(101)=0
  Blue offset(102)=0
  (52)=Yes
Equalizer (0x00124620)
  Buffered(21)=No
  (256):IN=empty packet format
  (256):IN=NULL
  (257):OUT=empty packet format
  (257):OUT=NULL
  (258):OUT=NULL
  Enabled(399)=No
  Volume normalization(400)=No
  Pre-amp(384)=0
    60Hz(385)=0
  170Hz(386)=0
  310Hz(387)=0
  600Hz(388)=0
    1Khz(389)=0
    3Khz(390)=0
    6Khz(391)=0
  12Khz(392)=0
  14Khz(393)=0
  16Khz(394)=0
Player (0x0012c080)
  Pre-rotate portrait movies(61)=Yes
  Repeat(34)=Yes
  Shuffle(35)=No
  Play music in backgr.(99)=Yes
  Play movie in backgr.(114)=No
  Show video in backgr.(191)=No
  Single click fullscreen(192)=Yes
  Keep playlist(72)=Yes
  Play at open(36)=No
  Play at open in fullscreen(123)=No
  Exit after cmd.line playback(185)=Yes
  Fullscreen zoom(53)=0.00%
  GUI zoom(54)=0.00%
  Playing speed(63)=100.00%
  Fast forward speed(74)=200.00%
  Move forward step(124)=0:10.000
  Move backward step(104)=0:10.000
  Normal buffer size(32)=2400
  Preload at underrun(103)=716
  Preload for audio(187)=64
  Microdrive mode(33)=No
  Microdrive buffer size(128)=16000
  Microdrive starts at(163)=1472
  (131)=1163280727
  (160)=1163280727
  (132)=1598637127
  (161)=1598637127
  (68)=No
  PlayList Count(46)=1
  PlayList Current(47)=0
  (162)=0
  (71)=Yes
  (122)=No
  Stereo(116)=0
  Aspect(190)=100.00%
  FullScreen Dir.(57)=0
  Skin Dir.(69)=-1
  Audio quality(66)=2
  Video quality(188)=2
  Audio Stream(119)=0
  Video Stream(118)=-1
  (130)=-1
  Percent(37)=0.00%
  Volume(64)=90
  (157)=0
  (158)=0
  Mute(65)=No
  (127)=No
  (152)=No
  (180)=Yes
  Play(50)=No
  Fast Forward(73)=No
  Position(40)=0.00 ms
  (126)=0:00
  Title(41)=005????
  Input(42)=File (0x001972c0)
  Format(43)=MPEG Audio files (MP1,MP2,MP3,MPA) (0x00197a00)
  Audio output(44)=Wave Output (0x00122720)
  Video output(45)=NULL
  Skin Viewport(60)=0:24:320:174
  Clipping(59)=No
  Fullscreen(62)=No
  (150)=No
  (109)=
  (4096)=\SDMMC\AUDIO\005????.mp3
  (8192)=
  (16384)=-0.06 ms
Buffering (0x0012c940)
  Normal buffer size(32)=2400
  Preload at underrun(103)=716
  Preload for audio(187)=64
  Microdrive mode(33)=No
  Microdrive buffer size(128)=16000
  Microdrive starts at(163)=1472
Files (0x00193220)
  (290)=0
  (289)=1297370438
  Multiple(257)=No
  FileType(259)=0
  (291)=0
  (292)=0
  Path(260)=\SDMMC\AUDIO
  SortCol(261)=0
  SortDir(262)=No
  WidthName(263)=90
  WidthType(264)=40
  WidthSize(265)=46
  (266)=60
  Show only name(272)=No
  (288)=3
  Name(535)=
  Type(536)=0
  (4096)=\SDMMC\AUDIO
  (4097)=\SDMMC
  (4098)=\
Hot Keys (0x00194400)
  (768)=Yes
  (769)=Yes
  (770)=Yes
  Subtitle(1280)=0
  (1283)=\Program Files\skin.xml
  Capture all buttons (like games)(1285)=No
  Open File...(385)=
  Playlist...(382)=
  Play(370)=Enter
  Play(582)=Play
  Play Fullscreen(241)=
  Stop(372)=Stop
  Move Forward(250)=Right
  Move Back(251)=Left
  Next(378)=
  Previous(379)=
  Beginning/Previous(387)=
  Next(400)=Next
  Beginning/Previous(401)=Prev
  Fast Forward(386)=
  Volume Up(243)=Up
  Volume Down(244)=Down
  Volume Up Fine(555)=
  Volume Down Fine(556)=
  Mute(384)=
  Equalizer(290)=
  Fullscreen(383)=
  Toggle Zoom Fit(548)=
  Zoom in(549)=
  Zoom out(550)=
  Rotate by 90?(240)=
  Brightness Up(245)=
  Brightness Down(246)=
  Contrast Up(247)=
  Contrast Down(248)=
  Saturation Up(258)=
  Saturation Down(257)=
  Change video stream(551)=
  Change audio stream(552)=
  Swap mono left/right(609)=
  Screen on/off(249)=
  Exit(332)=
Playlist (0x00195aa0)
  (263)=145
  (264)=40
  (265)=200
File (0x001972c0)
  URL(145)=\SDMMC\AUDIO\005????.mp3
  Length(146)=1531212
  (147)=No
  (148)=No
MPEG Audio files (MP1,MP2,MP3,MPA) (0x00197a00)
  Input(50):IN=File (0x001972c0)
  Filepos(54)=36864
  Filesize(68)=1495
  AutoReadSize(75)=No
  GlobalComment(71):OUT=Player:12288 (0x0012c080)
  FindSubtitles(69)=Yes
  StreamCount(72)=1
  (4096):OUT=audio fmt=0055 rate=24000 ch=2 bitrate=56000
  (4096):OUT=LibMad MPEG Audio:256 (0x003a0000)
  (8192):OUT=Player:12288 (0x0012c080)
LibMad MPEG Audio (0x003a0000)
  Buffered(21)=No
  (256):IN=audio fmt=0055 rate=24000 ch=2 bitrate=56000
  (256):IN=MPEG Audio files (MP1,MP2,MP3,MPA):4096 (0x00197a00)
  (257):OUT=audio fmt=0001 rate=24000 ch=2 bits=32
  (257):OUT=Wave Output:32 (0x00122720)
  (258):OUT=NULL

网友:
可能是没有激励措失,想用报酬方式解决,如果可以在淘宝上现金酬谢.希望eeworld高手能报个价,问题解决现金到户.

网友:
以前看过,确实如此,后来放下了~~~
帮顶~~~

网友:
呵呵,也是A X的
需要改TCPMP里的显示部分代码

网友:
to hnhyhongmingjiang
可否述说详细一些,是改gdi里头的吗?感激不尽

网友:
各位大侠,如果不便公开,可QQ联系231606425(隐身在线),报酬详谈

网友:
问题依然没有解新决,项目却被干掉了,结帐走人.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