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exfat的白皮书, 不胜感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不是公开的?

网友:
目前这玩意好像还没有白皮书出来。

网友:
没有,MSDN的都没有讲的很明白。

网友:
终于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敢问搂主是是不是大公司的而且产品做得很精,因为一般的公司根本不去关注这么细节的东西,好贴,顶顶顶

网友A:
嗯,看了一下design spec,ExFAT和TexFAT加起来真是够上中等规模的书了。

网友:
和NTFS比较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了一下design spec,ExFAT和TexFAT加起来真是够上中等规模的书了。

你是说有exfat的相关资料吗? 你的 design spec 是哪里的. 谢谢.

网友:
公司的,原则上不准泄露的。

网友:
我想在BOOT中加入升级功能. 需要用到这部分东东. 看来还是自己找找喽. 结贴.

网友:
类似于自动更新?image update?何不仿照一下wm的做法?

网友B:
之前的CE都没用exfat , 对fat16和fat32的解析很好做.
但现在nandflash格为了exfat, 所以想解析exfat, 苦于没有资料啊. codewarrior可不可以传我一点资料, 我的邮箱是 wmaku614@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CE都没用exfat , 对fat16和fat32的解析很好做.
但现在nandflash格为了exfat, 所以想解析exfat, 苦于没有资料啊. codewarrior可不可以传我一点资料, 我的邮箱是 wmaku614@126.com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作CE系统的自动更新——下载新的nk.bin然后覆盖老版本的,为了不参考wm的办法,事实上是不需要自己去解析文件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CE都没用exfat , 对fat16和fat32的解析很好做.
但现在nandflash格为了exfat, 所以想解析exfat, 苦于没有资料啊. codewarrior可不可以传我一点资料, 我的邮箱是 wmaku614@126.com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作CE系统的自动更新——下载新的nk.bin然后覆盖老版本的,为了不参考wm的办法,事实上是不需要自己去解析文件系统的。

不解析文件系统怎么得到文件呢?  毕竟文件是存放在nandflash上的fat区啊.

WM的方法更新: 你指的安装更新包然后重启? 它怎么就不用解析文件系统呢.

还有, 我的分区方案可能并不存在binfs等用来存放NK的分区的. 前面的loader和nk可能都会以raw data的形式存放于固化的block. 我实在想不出可以不实现文件系统的读写而用来更新镜像.

还请多指教.  请让我了解下你说的wm下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文件系统当然是不可绕过的,但是wm team的人不会傻到再去把文件系统驱动的code再拷贝一份做一个FS parser。他们的思路就是利用现有的文件系统驱动。
wm面临的问题比你要复杂的多,因为他们使用imgfs。
在WM中有两个预定义的工程,smartfon和uldr。
uldr是一个极小化的ce,他们的思路就是用这个极小化的ce去装载现有的文件系统驱动,这样就可以使用标准文件接口去进行文件级别的访问操作了。
在正常的OS中下载package,进行必要的验证后,然后根据现有的这些package中包含的source version和target version建立一张图,然后搜索升级到目标版本的最佳路径,并沿此路径来依次安装各个package(要考虑到registry shadow的问题)
重启动之后IPL会launch uldr,uldr会装载必要的文件系统驱动,这样负责进行安装package的程序就可以进行文件级别的更新而不用考虑fs parse的问题了。

你的情况比他们要简单得多,不需要考虑differential update,不需要考虑imgfs/binfs,不需要考虑registry shadow,拿到NK.bin之后,转换成nb0格式,顺序地往当ROM使的那个FLASH里写就是了,简单之极。
我认为唯一要花点功夫的就是registry update,即在更新之后能保存那两个delta hive。

网友:
即使有TexFAT/ExFAT的spec+source,改一个parser出来也不是两三天就能搞定的事,换作是我的话,我宁可剪裁一个超小的CE出来去load & mount FAT分区;更何况你们还没有这些资料。

网友:
很感谢 codewarrior 如此详细的解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确实, 如果有需要, 完全可以参考WM的更新机制. 受教了.

之前我都是直接解析fat的, 还以为exfat也会和fat16, fat32 差不多, 所以也就觉得不难.
最近几天了解了下exfat, 看样子它要比之前的fat复杂多了, 和ntfs差不多一个级别了. 更何况还没有资料.

再一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