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 server 的问题

楼主:
我在WinCE上建立了一个Ras 服务器,通过电话线及Moden与PC 进行链接。在PC 拨号,能够到验证用户名密码,但是始终不能连接上,并出现628错误。现在更是一拨就断,在PC端的日志查看了一下,发现是没有载波。在WinCE我是通过RasIOControl()建立ras server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谢谢!下面是日志: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tapisrv.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unimdm.tsp,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unimdmat.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uniplat.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drivers\modem.sys,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modemui.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mdminst.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0:24:45.595 - 调制解调器类型: Standard 56000 bps Modem
03-26-2009 10:24:45.595 - 调制解调器的 inf 路径: mdmgen.inf
03-26-2009 10:24:45.595 - 调制解调器的 inf 区域: Gen556F
03-26-2009 10:24:45.595 - 正在匹配硬件 ID: moto1_gen
03-26-2009 10:24:45.605 - Opening Modem
03-26-2009 10:24:45.605 - 57600,8,N,1, ctsfl=1, rtsctl=2
03-26-2009 10:24:45.605 - 正在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0:24:45.615 - 发送: AT
03-26-2009 10:24:45.705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5.705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5.705 - TSP(0000): 呼叫
03-26-2009 10:24:45.715 - 发送: AT&FE0V1&C1&D2S95=47S0=0
03-26-2009 10:24:45.815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5.815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5.825 - 发送: ATS7=60L0M1&K3N1X4
03-26-2009 10:24:45.925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5.925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5.925 - 正在等电话。
03-26-2009 10:24:45.935 - 发送: ATS0=0
03-26-2009 10:24:46.035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6.035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6.035 - 57600,8,N,1, ctsfl=1, rtsctl=2
03-26-2009 10:24:46.035 - 正在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0:24:46.045 - 发送: AT
03-26-2009 10:24:46.135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6.135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6.145 - 发送: AT&FE0V1&C1&D2S95=47S0=0
03-26-2009 10:24:46.245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6.245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6.255 - 发送: ATS7=60L0M1&K3N1X4
03-26-2009 10:24:46.356 - 接收: OK
03-26-2009 10:24:46.356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4:46.356 - 正在拨号。
03-26-2009 10:24:46.356 - TSP 正在完成 Async 操作(0x00010306) 状态 0x00000000
03-26-2009 10:24:46.356 - TSP(0000): LINEEVENT: LINECALLSTATE_DIALING
03-26-2009 10:24:46.356 - TSP(0000): LINEEVENT: LINECALLSTATE_PROCEEDING
03-26-2009 10:24:46.366 - 发送: ATDT########
03-26-2009 10:25:51.559 - 接收: NO CARRIER
03-26-2009 10:25:51.559 - 被中断的响应: 没有波载
03-26-2009 10:25:51.559 - 正在挂断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0:25:51.569 - 发送: ATH
03-26-2009 10:25:51.690 - 接收: OK
03-26-2009 10:25:51.690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5:51.700 - 57600,8,N,1, ctsfl=1, rtsctl=2
03-26-2009 10:25:51.700 - 正在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0:25:51.710 - 发送: AT
03-26-2009 10:25:51.800 - 接收: OK
03-26-2009 10:25:51.800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5:51.810 - 发送: AT&FE0V1&C1&D2S95=47S0=0
03-26-2009 10:25:51.910 - 接收: OK
03-26-2009 10:25:51.910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5:51.920 - 发送: ATS7=60L0M1&K3N1X4
03-26-2009 10:25:52.010 - 接收: OK
03-26-2009 10:25:52.010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5:52.010 - 正在等电话。
03-26-2009 10:25:52.020 - 发送: ATS0=0
03-26-2009 10:25:52.110 - 接收: OK
03-26-2009 10:25:52.110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0:25:52.110 - TSP(0000): LINEEVENT: LINECALLSTATE_DISCONNECTED(0x40)
03-26-2009 10:25:52.110 - TSP(0000): LINEEVENT: LINECALLSTATE_IDLE
03-26-2009 10:25:52.120 - TSP(0000): 放弃呼叫
03-26-2009 10:25:52.120 - TSP 正在完成 Async 操作(0x000102f5) 状态 0x00000000
03-26-2009 10:25:52.120 - TSP(0000): 关闭呼叫
03-26-2009 10:25:52.120 - 会话统计:
03-26-2009 10:25:52.120 -                读取: 24 字节
03-26-2009 10:25:52.120 -                写入: 54 字节

网友:
03-26-2009 11:46:49.355 - 发送: ATDT########
03-26-2009 11:47:12.868 - 接收: CONNECT V34/B5
03-26-2009 11:47:12.868 - 连接时收到一个未知响应,但 CD 很高,因此能成功完成操作
03-26-2009 11:47:12.868 - 以 57600bps 创建连接。
03-26-2009 11:47:12.868 - 错误控制已关闭或无法识别。
03-26-2009 11:47:12.868 - 数据压缩已关闭或无法识别。
03-26-2009 11:47:42.871 - 读取: 总数: 58,每秒: 0,写入的: 总数: 540,每秒: 16
03-26-2009 11:47:49.942 - 正在挂断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1:47:49.942 - 硬件被较低的 DTR 挂断。
03-26-2009 11:47:50.322 - 从较低的 DTR 中检测出已断开的 CD
03-26-2009 11:47:50.322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0.322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0.332 - 发送: ATH
03-26-2009 11:47:50.452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0.452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0.462 - 57600,8,N,1, ctsfl=1, rtsctl=2
03-26-2009 11:47:50.462 - 正在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1:47:50.472 - 发送: AT
03-26-2009 11:47:50.573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0.573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0.583 - 发送: AT&FE0V1&C1&D2S95=47S0=0
03-26-2009 11:47:50.683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0.683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0.693 - 发送: ATS7=60L0M1&K3N1X4
03-26-2009 11:47:50.793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0.793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0.793 - 正在等电话。
03-26-2009 11:47:50.803 - 发送: ATS0=0
03-26-2009 11:47:50.903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0.903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0.903 - 会话统计:
03-26-2009 11:47:50.903 -                读取: 24 字节
03-26-2009 11:47:50.903 -                写入: 54 字节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tapisrv.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unimdm.tsp,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unimdmat.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uniplat.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drivers\modem.sys,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modemui.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文件: D:\WINDOWS\system32\mdminst.dll,版本 5.2.3790
03-26-2009 11:47:51.013 - 调制解调器类型: Standard 56000 bps Modem
03-26-2009 11:47:51.013 - 调制解调器的 inf 路径: mdmgen.inf
03-26-2009 11:47:51.013 - 调制解调器的 inf 区域: Gen556F
03-26-2009 11:47:51.013 - 正在匹配硬件 ID: moto1_gen
03-26-2009 11:47:51.023 - Opening Modem
03-26-2009 11:47:51.023 - 57600,8,N,1, ctsfl=1, rtsctl=2
03-26-2009 11:47:51.023 - 正在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03-26-2009 11:47:51.033 - 发送: AT
03-26-2009 11:47:51.133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1.133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1.143 - 发送: AT&FE0V1&C1&D2S95=47S0=0
03-26-2009 11:47:51.244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1.244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1.254 - 发送: ATS7=60L0M1&K3N1X4
03-26-2009 11:47:51.354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1.354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03-26-2009 11:47:51.354 - 正在等电话。
03-26-2009 11:47:51.364 - 发送: ATS0=0
03-26-2009 11:47:51.454 - 接收: OK
03-26-2009 11:47:51.464 - 被中断的响应: 确定

网友:
估计在wince上做过这样工作的人很少,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

网友:
哎,解决了,改了几个注册表值就OK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