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20接连收到两个包

楼主:
处理器是arm7 44b0,无线模块用的是CC2420。
当2420收到的两个包之间时间间隔较长时,FIFO、FIFOP管脚状态都正常。
当2420收到的两个包之间时间间隔较短时,FIFO、FIFOP管脚状态不正常了;这时候去读RX FIFO,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部分是正确的,应该可以证明RX FIFO中用数据,但是为什么FIFO、FIFOP管脚状态不正常了?
谁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在这里列出来,方便以后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参考。
CC2420的硬件有address recognition的功能,手册里详细的列出了相关的各种情况。
我碰到的情况是,没有给节点设置长地址,因此如果通信对端以长地址发包时,节点会不认这个包。
在mdmctrl0中对address recognition功能进行使能或者禁止。
找问题是一个很考验人的过程啊!!

网友A:
请问接收数据时是不是必须设置CCA和SFD这两个引脚呢?我只用FIFO和FIFOP来判断有没有数据过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接收数据时是不是必须设置CCA和SFD这两个引脚呢?我只用FIFO和FIFOP来判断有没有数据过来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其实正常情况下,只要FIFOP管脚就可以了。FIFO管脚可以用来调试时候观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