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下如何卸载内核已有的一些驱动?

楼主:
最近做嵌入式开发,我的magicARM2410的ADC驱动总算自己写出来,但是目前又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ADC驱动和magicARM2410 linux试验箱的TOUCHSCREEN触屏驱动有冲突,我要使用我的ADC驱动,那就必须卸载试验箱linux已有的触屏驱动,
我想问下各位大哥,怎么卸载这个驱动啊?

网友:
那得看他当初这个驱动程序是如何编译的了。如果是直接加在内核里的恐怕就得重新编译内核,把触摸屏驱动去掉在重新编译。如果是他编译成模块了那就用rmmod命令卸载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毕竟没弄过。只是给你意见,呵呵

网友A:
你好,不好意思,我像问一下与这个不太相关的问题。看了你前面还有一贴是问ADC驱动问题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哪里找的例程吗?

我也在写这方面的东西,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好意思,我像问一下与这个不太相关的问题。看了你前面还有一贴是问ADC驱动问题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哪里找的例程吗?

我也在写这方面的东西,还请指教,谢谢。

回复#2楼:  最后情况是ADC驱动我自己写的,网上基本就没有ADC驱动,我看了一周的ADC驱动,最后才发现,原来ADC驱动写起来比较简单。你去看下关于字符设备驱动的编写就可以了。我这几天天看字符驱动的编写,昨天终于把驱动写出来了并测试成功了。

网友:
回复 #1楼:
谢谢你的解答。我这个触屏驱动是编译在内核里面,如果想去掉这个驱动的话,只有重新编译我的试验箱嵌入式linux内核了。不过后来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仔细看了下S3C2410的pdf后才知道,主要是因为触屏和ADC公用了一个寄存器,我在写ADC驱动的时候,我把那个寄存器清零了,然后重新初始化设置成ADC工作模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