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windows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可以永久保存?

楼主:
     系统起来后会,往WINDOWS文件夹里面考一些东西,掉电重启后,这些内容就没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
cpoy到ARMV4I_Release目录下合成nk.nb0或者nk.bin就可以了

网友A:
集成到映像文件中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哦。
你说的系统起来后往windows文件夹中考一些东西,是你手动copy过去,还是你有一个程序执行这个动作?
如果你手动copy过去,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直接build进image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哦。
你说的系统起来后往windows文件夹中考一些东西,是你手动copy过去,还是你有一个程序执行这个动作?
如果你手动copy过去,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直接build进image中呢?

有些库是自动考过去的!掉电后就没了。但是这个又是要经常更新的,所以不能做到镜像中。

网友: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有一种办法,在不重新用PB制作镜像的情况下。能将保存在NAND中的NK修改掉,这样的就可以实现永久保存。不过听起来就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网友:
如果是自动copy过去的,掉电重启后,应该还是会重新执行一次copy的动作啊?为什么会没有呢?
如果你真的需要更新某些文件,是否可以考虑直接更新整个image?

网友:
有可能,要考的那个东西,在别的地方被删除了啊,呵呵!明白楼上的意思,就是说WINDOWS这个文件夹是不易实现永久保存的。碰到这种问题可以想办法回避。比如自动拷贝,或者改变路径等等。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实现,因为我的多普达手机(windows mobile 6.1)在WINDOWS文件夹里面写东西后,然后关机,拿出电板。然后再行开机后,原先保存的内容还是在的。人家是怎么实现的呢,也没重新做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到映像文件中

怎么集成呢?

网友:
你可能放在nandflash中,至于多普达的手机不知道了,反正wince中的windows是没办法这样了

网友:
那楼主需要实现的是一个永久存储的问题,就是掉电后任何掉电前有的资料都不能丢失。
我们的客户对我们也有这个要求,但是我们暂时只能使用ROM-Only file system来实现,这样会降低系统的速度。
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大侠们的回答是需要HIVE+BINFS+MSFLAH文件系统,这可能是对于我的norflash而言。对于nandflash,具体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HIVE是要有的,BINFS也是要有的,BINFS就是WM必须实现的东东,但是wince没有要求强制实现。其他的可能就是需要你的flash driver的支持,你需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动作。

网友:
固化到操作系统里,别无他法

网友:
只能做映射。

网友:
如果是自己写的程序,可以在FLASH中保存一份
需要用时把它COPY到windows下

网友C:
可以把东西大包到内核,但是内核大小有限制,所以这个不能打包大的东西
比较合适的办法是实现rom文件系统,嘿嘿,即使在桌面放东西,掉电也不丢失,我几个月前试过。
不过这样nand flash 盘符就看不见了。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BUG。

网友:
在FAT的注册表上加上MOUNTASROO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东西大包到内核,但是内核大小有限制,所以这个不能打包大的东西
比较合适的办法是实现rom文件系统,嘿嘿,即使在桌面放东西,掉电也不丢失,我几个月前试过。
不过这样nand flash 盘符就看不见了。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BUG。

牛人,啥叫“rom文件系统”,没听说过这个术语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东西大包到内核,但是内核大小有限制,所以这个不能打包大的东西
比较合适的办法是实现rom文件系统,嘿嘿,即使在桌面放东西,掉电也不丢失,我几个月前试过。
不过这样nand flash 盘符就看不见了。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BUG。

牛人,啥叫“rom文件系统”,没听说过这个术语哎.

PB组件选择不是有这个玩意吗,难道是我说错了,嘿嘿
我越来越不自信,我老犯错误,咋办,O(∩_∩)O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东西大包到内核,但是内核大小有限制,所以这个不能打包大的东西
比较合适的办法是实现rom文件系统,嘿嘿,即使在桌面放东西,掉电也不丢失,我几个月前试过。
不过这样nand flash 盘符就看不见了。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BUG。

牛人,啥叫“rom文件系统”,没听说过这个术语哎.

PB组件选择不是有这个玩意吗,难道是我说错了,嘿嘿
我越来越不自信,我老犯错误,咋办,O(∩_∩)O哈哈哈~

不是不是,我从来不用PB选择组件定制系统,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玩意,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什么功能?

网友:
整个开机自动运行的程序,从flash上拷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