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rotel里面SMB是一个什么接口?

楼主(2010-05-20):
新手请教:protel里面SMB是一个什么接口?
这个接口是不是一定要配合一个二极管、两电容、两电阻才行?如下图,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些什么其它的接法?
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二极管
电容
接口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虽没回复,但仍谢谢此站

网友B:
二极管防止 过压;
两个电阻是用于分压吗? 这样的电路所分压提供的电源其负载能力非常弱。
电容滤波或去耦,应该得要。

网友C:
是分压,好像是衰减的,我说对了没呢?kyzf是四川口音?^:^多谢回答哈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SMB接口的接法,现在知道了,另一端可以直接接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