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问题,真伤脑经

楼主(2009-11-04):
U盘问题,真伤脑经
我才买的新U盘就出现了问题。
当装入1G内存的东西时,点开属性能看见已经占用1G空间。但当点开里面的内容时就会弹出“这个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经损坏”。用了很多修复工具都不管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压缩文件
空间
修复

网友A:
1。格式化,
2。杀毒
3。坏道修复

网友B:
很有可能是FLASH芯片有坏块,U盘没有做到很好的坏块处理,所以读取数据的时候读到的是错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类似的事情,U盘的某个特定位置的东西读出来就是错的

网友C:
数据有错误,两种可能性: 1) U盘质量不好 2)拷贝的时候数据损坏, 从电脑拔出U盘的时候先选择弹出U盘,再拔除就没有问题

网友D:
什么牌子,网上搜索一下他的内部芯片程序烧进去。和烧单片机一样的做法。

网友E:
估计楼主买到的是次品,可能别人卖你的U盘falsh ROM本身只有几百兆或者几十兆,但是他改了引导区的参数,看起来是1G其实装不了1G的东西,因此可能可出现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