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2nm以下做不出来?

楼主(2010-06-04):
为什么22nm以下做不出来?
rt

网友A:
不是做不出来,正在研究。
主要是22nm已经接近原子直径的量级,很多量子效应导致制造出的器件特性差异很大,产出率较低。
另外第一层金属导线的宽度已小于半波长,实际生成导线和掩膜更加难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