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GPGDAT没响应?

楼主: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define IOP(x)     *(volatile int*)(IOP_BASE+(x))
#define GPGCON   IOP(0x60)
#define GPGDAT   IOP(0x64)

...
if(GPGDAT & 0x0040)   //GPG7
{

}
...

代码执行到if(GPGDAT & 0x0040)时就没有响应了,程序卡在这里不动了。
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楼主申请了堆内存了吗?

那个申请成功以后楼主才能访问吧。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是接充电器才会有问题。想不明白怎么代码执行不过去。也没报错。

网友:
难道电源的纹波影响了处理器的性能?

我上次也发现充电器插入后导致USB 同步链接出问题。

你尝试使用性能好的电源充电器试试。

网友:
这个已经定型估计没有办法,就是有个产品要附带一个万用表的功能,结果万用表芯片很容易受干扰。
以前还是偶尔,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行了。
想不明白这么会影响到读值。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软件无论怎样也该往下走的吧。

网友:
1. 这是 WinCE 4.2 的 code 吧, LZ 有没有试过 build "Full Kernel Mode"?

2. LZ 可否将 debug message post 出来.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今天早上烧了个调试版本的系统,结果一次都没死过。而昨天同事却一次都没成功,每次必死。

网友A:
原来是调试时接上usb等于接地了,所以调试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调试时接上usb等于接地了,所以调试不出来。

我们平时的奇怪现象很多是来自我们的疏忽。哈哈。

网友:
手上的活实在太多,一直没时间处理,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