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有什么用,每次100,我的板上没有PS2接口,用来接滑鼠板,求帮助

楼主:
如T,要自己写一个驱动,由于自身基础差,所以有些S的问题,请大家别介意
我用的 是滑鼠板是JME-T5011A
1:假如有PS2接口的板子,我接上滑鼠板应该就可以直接使用吧,当然驱动也相应有
2,如果1成立,那我是不是只要写个PS2的驱动,滑鼠板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3,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这里的驱动好象就是PS2的驱动,它是个实例吗?它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帮助
4,我自己写的PS2驱动怎么加载进系统

希望大家懂的帮我解答一下,假如有现成的驱动,只要我修改一下的更好,本人深表感谢

有点混乱,帮顶有分,不够再加,能学到东东什么都值得

网友A:
问题1,2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问题3,这个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当然你也可以做些修改,毕竟源代码给你了,你想做什么,随便。
4.这个和加载别的驱动没什么区别,主要是:
一。修改.bib文件,把驱动的dll文件加入到系统中去;
二。注册表里添加对应的项;使系统起来时,去加载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2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问题3,这个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当然你也可以做些修改,毕竟源代码给你了,你想做什么,随便。
4.这个和加载别的驱动没什么区别,主要是:
一。修改.bib文件,把驱动的dll文件加入到系统中去;
二。注册表里添加对应的项;使系统起来时,去加载该驱动。

忘 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接线的问题,CLK和DAT这些怎么接呢

网友B:
不能用USB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USB接口么??

现在就是USB口的,老大说有问题,要改成PS2的

网友:
PS2 接口可以用IO口来模拟 不复杂, 你看看 PS2 协议就明白了。

网友:
没有PS2接口,可以用IO来模拟
PS2的协议是要看的,不然没法改驱动

wince里带的驱动可以作为参考,对于你理解ps2的协议有帮助

网友:
你搞的东西是越来越有趣了。这个在keyboard驱动有个模子的吧。

网友:
Keyboard在哪个目录

网友C:
是GPIO模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GPIO模拟的吗

能的。

网友:
确定那个例子是GPIO模拟的吗?在哪个目录 ,我没找到

网友:
回六楼和7楼,用GPIO口来模拟的话,PS2协议应该不难,问题是怎么跟系统通信呢,中断方面,这个才是重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