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这样的主板?

楼主(2009-02-02):
怎么没有这样的主板?
1、支持wince5.0可使用 .net + sqlce2.0 开发应用程序;
2、必须的外部接口包括:usb、以太网接口、打印串口
3、能控制按键音、报警音
4、能控制屏幕背光
5、需支持对5v左右电压的电池或电板充电
6、128X128支持汉显屏幕
7、主板长宽<10cm
请大家提供主板型号、厂家
最好能有图片
主板
应用程序
以太网
接口

网友A:
6、128X128支持汉显屏幕
???其余都好说,你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很多开发板都具备你说的功能,友善,立宇泰等等。

网友B:
你说的很多和硬件没关系的。

网友C:
NXP(原飞利浦电子部门)的LPC3xxx系列,Atmel的AT91SAM系列,ST的STR9系列都可以满足。
相应的开发板因为太泛滥,而且太久不接触开发板市场,不太好推荐,建议先淘宝看看,然后比较一下。最好先熟悉一下这几类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