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FPGA相关项目运行时软件卡死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如何解决FPGA相关项目运行时软件卡死的问题
本项目是用FPGA完成医疗器械多普勒经颅测试仪的设计,在项目完成后测试时,发现偶尔会出现开机时,软件卡死现象,请问,是什么导致了该错误的出现?
项目
软件
多普勒
如何

网友A:
太笼统了。这就好像说一台电脑开不了机了为什么一样。

网友B:
你的fpga程序是怎么设计的,一般说来要是你的逻辑存在冲突,就会产生错误

网友C:
我的FPGA中生成ifclk时钟供给USB68013slave fifo模式下工作,从而该模式下生成许多控制信号来辅助FPGA里逻辑的运行,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信号时u_flagb,u_flagc(均为高有效),是非空非满信号从而控制FPGA里ram存储读取数据的进行

网友D:
这话说的 。。。 太简单了吧。。。

网友E:
那我问下USB中的ifclk的赋值问题,到底由谁给其赋值更好呢,我这边是由FPGA赋值的,但是有人说这样可能造成数据不稳,从而导致我的死机情况,可是USB中生成的几种时钟值无法满足我的ifclk的需要,怎么办?

网友F:
这个问题不太清晰啊

网友G:
是不是信号互相等待,造成死锁哦?
有些警告是不能忽视的。

网友H:
这么少的信息 什么都看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