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程序DriverEntry执行问题

楼主:
最近看了点驱动程序,有了点疑问:
  DriverEntry到底什么时候执行?到处都说它是入口点,那我只安装加载驱动而不启动驱动,那它会不会执行?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像DLL的DllMain函数一样,在其中执行很多功能函数?
   自己测试了下,有时候执行,有时候不执行,茫然。

网友:
补充下问题:DriverEntry中能调用写API吗?

网友A:
楼主如果真的试了或者认真看书了,就应该知道DriverEntry是在驱动加载的时候被调用的。
在驱动中可以调用的内核API自然都可以在DriverEntry中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真的试了或者认真看书了,就应该知道DriverEntry是在驱动加载的时候被调用的。
在驱动中可以调用的内核API自然都可以在DriverEntry中调用。

2楼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真的试了或者认真看书了,就应该知道DriverEntry是在驱动加载的时候被调用的。
在驱动中可以调用的内核API自然都可以在DriverEntry中调用。

说实话,我没有认真看书,因为我急着用,而且用的不太多,所以没有认真研究下怎么写驱动

网友:
我还想问下,驱动的加载、安装、注册、启动、停止、卸载都指的是什么?都是哪个函数?

网友:
比如我用SCM函数,只CreateService不StartService会不会执行DriverEntry?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是新手。楼主试下就好了嘛
之前说话有点冲了,嘿嘿...

网友B:
如果用SCM加载,都是固定的模式。
你去找份代码看下就可以了。

比如,如果有安装DDK的话,可以查看:
\WinDDK\6000\src\filesys\filter\filespy\user
底下的相关函数。都是固定的。你直接代码copy到你的工程,然后按他的模式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SCM加载,都是固定的模式。
你去找份代码看下就可以了。

比如,如果有安装DDK的话,可以查看:
\WinDDK\6000\src\filesys\filter\filespy\user
底下的相关函数。都是固定的。你直接代码copy到你的工程,然后按他的模式调用就可以了。
我是想问:
只CreateService不StartService会不会执行DriverEnt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是新手。楼主试下就好了嘛
之前说话有点冲了,嘿嘿...
我试了下,好像不行,我被一篇别人的文章误导了,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