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EVC做个文本阅读器

楼主:
难点如下,希望各位大侠帮助指点一下,谢谢啦!
1、读取TXT文本没问题,可如何读取rtf文档呢,有人说可以用RichInk,可是在我的SDK里找不到richink.lib库,我的系统要添加什么组件才能支持RichInk呢?在pock pc2003 sdk里找到有这个文件,直接复制过来好像用不了?
2、文本显示出来之后,想有个导读的功能,就是已读过的文本用一种颜色显示,未读的文本用一种颜色显示,还有就是正在读取的文字用一种颜色,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其中的问题就是,如何知道正在读取的文本所占用的大小(文本里有中文和英文)?
怎么在文本里显示多种颜色的文本?

网友A:
"如何知道正在读取的文本所占用的大小"

GetFileSize()

网友B:
在CE下读rtf,没有现成的东西,要做有一点的难度。

文本的颜色,就是显示的问题。关键在于记录哪些是已读的,那些是未读的?如何区分已读与未读呢?

网友C:
这里有一个相关rtf的网址:
http://bbs.imobile.com.cn/thread-tid-707694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正在读取的文本所占用的大小"

GetFileSize()

我没表达清楚,呵呵!
想要把正在读取的文字用另外一种颜色表示,这样必须在BUFFER里知道正在读取的文字占几个字节(因为可能有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它们每个字占用的字节数不一样),我想知道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E下读rtf,没有现成的东西,要做有一点的难度。

文本的颜色,就是显示的问题。关键在于记录哪些是已读的,那些是未读的?如何区分已读与未读呢?

好像有人用RichInk来做,但我看了一下只用POCKET PC 2003的SDK里才有这个库,自己定制的系统里找不到。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用这个库文件。
记录哪些已读和哪些未读倒是比较简单,我的设想是这个的,想把文本一次性读取到一个BUFFER里,然后通过一些变量来指示已读/未读和正在读取的文本。现在的难点是怎么在一个编辑框里显示多种颜色和多种字体的文本,其实在word里就有这个功能,但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好像编辑控件里的文本只能显示一种格式的文本出来,要怎么样做才能在编辑控件里显示多种格式的文本呢?

网友D:
不懂,支持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一个相关rtf的网址:
http://bbs.imobile.com.cn/thread-tid-7076945.html

谢谢。不过要自己解析RTF文件有点难度,先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类库可以解析的,要是没有也只能自己慢慢琢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支持一下先

thx!

网友:
CE下 貌似没有现成的东西,也没有RichInk
不过印象中 WinCE /WM 自带的Workpad 是无法显示rtf 里的图片。

网友E:
只做过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做过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做过

那怎么在文本里显示多种颜色的文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