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ddFontResource,添加完毕后如何使用才能设置新的字体并且用DrawText画出

楼主:
如题。求高手帮忙
AddFontResource(_T("\\Storage Card\\Ksphonet.TTF"));
::SendMessage( HWND_BROADCAST, WM_FONTCHANGE, 0, 0);

LOGFONT lf=
                {
                        28,
                        0,
                        0,
                        0,
                        FW_NORMAL,
                        0,
                        0,
                        0,
                        DEFAULT_CHARSET,
                        0,
                        0,
                        0,
                        0,
                        _T("Tahoma") 这里应该填什么?或是不在这里改
                };

                HFONT hFont = CreateFontIndirect(&lf);
                HFONT hfontold  = (HFONT)SelectObject(hdc,hFont);

                DrawText(hdc,saveChar , -1, &textRect, DT_LEFT|DT_EDITCONTROL|DT_WORDBREAK);

网友:
看看Ksphonet.TTF的字体是什么名?

修改T("Tahoma")

网友:
1.判断AddFontResource返回值,看字体是否成功加载
2.同楼上,创建字体时参数传字体名
字体名可以在pc上直接双击字体查看

网友:
名字是Kingsoft Phonetic Plain。但是修改了字体名字后还是不行。我郁闷了

网友:
AddFontResource返回的是非0,那应该说明导入是成功的。
之后我要在LOGFONT使用的时候不对。画出来的还是一个个方框。无法显示。。。

网友:
Ksphonet.TTF是音标的字库。我在显示音标时有些音标是一个个框框,所以我想导入一个音标的字库来弥补这个问题。代码显示我是导入成功了。
请高手指点下。是音标的显示。那LOGFONT if里应该怎么设置?CHARSET我用SYMBOL_CHARSET不行。别的也都不行。我要崩溃了。请高手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