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PWM 输出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
PWM中的TCNBn 怎么计算,比如我要使TOUT0的输出为12MHZ!
divider 为1/2
prescaler 为1
TIMER0的工作频率就是 50MHz/2/2=12.56MHz。
那么怎么设置TCNBn的值呢?  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如果prescaler =0,即TIMER0的工作频率就是 50MHz/1/2=25MHz。
那么设置TCNBn=3,TCMPB0=1;       得到的频率是250KHz,波形很好

如果TCNBn=1,TCMPB0=0,得到频率是12.5MHz,但波形很不好~

网友:
波形怎么不好了?占空比?

网友:
这就要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VirtualAlloc分配虚拟地址,应该指定成MEM_COMMIT还是MEM_RESERVE,为什么指定成MEM_RESERVE没有问题,但指定成MEM_COMMIT老出错

网友:
我有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如果prescaler =0,即TIMER0的工作频率就是 50MHz/1/2=25MHz。
那么设置TCNBn=3,TCMPB0=1;? ? ? 得到的频率是250KHz,波形很好

为什么TCNBn=3,TCMPB0=1;会得到方波的频率是250KHz??
25MHz频率下记一次数用时为:t=(1/25M)秒,那么一个周期为T=3*t=(3/25M),
频率为f=1/T=(25M/3)Hz,大概8.3MHz的啊!

另外:
引用 网友A:
如果TCNBn=1,TCMPB0=0,得到频率是12.5MHz,但波形很不好~

我很奇怪,把TCMPB0设成0还有占空比吗??一般不会把TCMPB0设成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