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12.xMHz方波二倍频到24.xMHz,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9-08-04):
请教将12.xMHz方波二倍频到24.xMHz,有什么方法?
1,用fpga的pll或pll的IC来做。(现不考虑)
2,用RC和门电路搭一个,怎么做呢?占空比50%,可以吗?
3,听说可以RC结合FPGA/CPLD,这个和2的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吧?
4,还有其他方法吗?
其他
门电路

网友A:
有没直接用fpga些个模块就可以的。
补充,输入就一个clk,12.xMHz,要二倍频到24.xMHz,而且占空比50%,延时最好是周期倍数。

网友B:
将CLK信号移相90°所得信号,与CLK信号异或可得。

网友C:
将CLK信号移相90°所得信号,与CLK信号异或可得。
如何移相

网友D:
如果对波形无要求,使用ics501即可。

网友E:
将CLK信号移相90°所得信号,与CLK信号异或可得。
就是将CLK信号延时四分之一周期,但是占空比就不是50%了,延时可以用fpga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