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的ocx转vs2008的问题

楼主:
以前有个evc4.0创建的ocx控件  该控件有个属性readonlyproperty 被设定为只读属性:
DISP_PROPERTY_EX(CControlInvokeSetNotSupportedCtrl, "readonlyproperty", Getreadonlyproperty,  SetNotSupported, VT_R8)
在调用该控件时,使用如下方法:
         CWnd   *pCalander=GetDlgItem(IDC_CONTROLINVOKESETNOTSUPPORTEDCECTRL1);
    IDispatch   *pDisp;
    LPUNKNOWN   lpUnknown=(pCalander->GetControlUnknown());
    HRESULT hr = lpUnknown->QueryInterface(IID_IDispatch,(LPVOID   *)   &pDisp);
        CComDispatchDriver        m_pIDispatch( pDisp );
        VARIANT tVar;
        tVar.vt = VT_R8;
        tVar.dblVal = 10;
        DISPID PropID;
        hr = m_pIDispatch.GetIDOfName( L"readonlyproperty",&PropID );

        hr = m_pIDispatch.PutProperty(PropID, &tVar);
将该控件转换成vs2008,转换方法为:
创建同名vs2008工程,采用MFC Smart Device Control,创建工程后删除除了stdfx.h的所有其他头文件,除了.rc2外所有的资源文件,除了stdafx.cpp之外所有的cpp,idl,def文件,然后将evc工程下的对应文件拷贝到vs2008工程目录下,将文件添加到工程中,设定Use MFC in share DLL,生成ocx。

现在问题是,vs2008转换后的ocx使用上述方法调用m_pIDispatch.PutProperty时会出现异常,而如果使用vs2008创建相同的ocx却不会出现异常问题

网友A:
VS2008与EVC4.0所使用的MFC库的名称发生了变化,如果使用动态链接,就必须将EVC4.0和VS2008所用到的MFC动态库全部集成到系统中,否则就会引起调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2008与EVC4.0所使用的MFC库的名称发生了变化,如果使用动态链接,就必须将EVC4.0和VS2008所用到的MFC动态库全部集成到系统中,否则就会引起调用失败。

没有使用动态连接

网友:
1, 可能跟SDK有关,因为VS08默认自带一些SDK版本,而EVC,是人工安装的SDK,相对应里面有些lib 存在互不兼容的问题,
2, 老美写的编译器就是这样独特,呵

网友:
自己解决了 将DISP_PROPERTY_EX(CControlInvokeSetNotSupportedCtrl, "readonlyproperty", Getreadonlyproperty,  SetNotSupported, VT_R8) 从DISP_FUNCTION_ID前面拿到 后面就解决了!

DISP_FUNCTION_ID 和 DISP_PROPERTY_EX 有先后顺序马?  我觉得这应该是微软的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