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究竟怎么用

楼主:
我开始学电子制作,但是不知道松香的确切用法,网上找资料,也不明白。
究竟是在焊锡之前涂上松香还是在焊锡完成后为了保护电烙铁而使用松香的,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焊锡的前吧,
最好的做法能在焊锡的同时给松香,但好像很难操作,所以一般是焊锡前给松香
另外,你看有些焊锡丝是空心的,里面填充的是松香,在焊的时候松香就一同被熔化了。

网友:
也就是说先在热的电烙铁头上涂上松香,然后开始焊锡?但我发现好像加上松香后想融锡比较难。

网友:
那可能是你的烙铁不够热吧。

从我的使用感觉来说,加了松香更有利于熔锡

网友:
哦,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在焊之前加,能防止焊面氧化,有助于着锡!

网友:
助焊剂哦,好像有毒吧,含有苯的同系物,尽量少吸入

网友:
松香 可以直接用,或用酒精融化后使用,它是一种助焊剂,比“焊膏”的好处是:焊完后的残留物不腐蚀板子,烙铁头要干净,并上上锡,松香可以增加焊锡的流动性。

网友:
楼主没看过别人使用吗?怎么用都行,松香太重要了,比焊锡膏好使多了。

网友:
我们实验室的做法一般是松香一般跟酒精混在一起放在针筒里。在焊板的时候现在要焊接的地方滴少量的松香,然后再焊,这样焊出来的板子比较干净啦。还有在拆板的时候可以在要用吸锡器吸掉的地方先点些松香,再用烙铁去烫,这样基本上是锡直接被烫化溶没了,拆的板子也很干净,呵呵

网友:
一般助焊剂尽量少用,松香有利焊锡融化和流动,冷却后可以防止氧化!一般焊锡丝内就带有松香

网友:
我想提醒一下新手,不要再用电烙铁啦,有先进的电焊台,价钱也就是百元左右,好用得多了,想当年,我也是用了十几年的电烙铁才知道有电焊台这个好东西,可怜哪

网友:
帮你顶下     别问我是谁    我叫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