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5,问个极端弱智的问题

楼主:
几个月前用过pb 5.0,现在又捡起来了,结果发现Workspace->FileView下的内容好像变了。根目录下主要有三项,PLATFORM、PRIVATE和public。其中Private和public下主要是通用Wince 5.0的内容,而PLATFORM里应该是与板子有关的BSP的内容吧。现在的情况是,PLATFORM这一级无法再展开了,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而实际的目录结构里,PLATFORM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还在,sysgen的结果也正常。我怎样才能找回FileView下的PLATFORM里的内容呢?

之所以还需要这个,是因为现在要修改BSP里的驱动,有了PLATFORM,就可以选中当前项目,然后Build Project,否则就只能做完整的sysgen。而做一个sysgen大概要十来分钟,这样还怎么编译和调试程序啊?

请问FileView下的PLATFORM里的内容都跑哪里去了,还怎么找回来呢?莫非我记错了,BSP里的project不在PLATFORM里?

网友:
没遇到过,我的FileView一直都存在…

网友:
吧每个BSP对应的CEC文件添加到PB,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个Platform Builder

网友:
你的CE安装目录下的PLATFORM文件夹里边有WINCE无法识别的非法文件夹或者文件名,比如说中文的文件名,或者是一些非法字符,把那些名改了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所有同学,尤其感谢Veabol大侠。确实是中文目录名的问题,我把一个目录备份了一下,结果产生了"复件"这个中文字符,修改了就好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