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驱动接收不稳定问题

楼主:
我现在的2440的串口驱动有这么一个问题,在低波特率(9600)的时候,接收数据正常。在高波特率(57600)的时候就就异常,比如正常的数据应该是AB,实际上接收到的是0FFFFFFAB,就是前面多了0FFFFFF。我怀疑是串口接收部分的寄存器配置不对,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下面是我的串口接收部分的初始化代码:
BOOL    CPdd2440Uart::InitReceive(BOOL bInit)
{
    m_HardwareLock.Lock();
    if (bInit) {
        BYTE uWarterMarkBit = GetWaterMarkBit();
        if (uWarterMarkBit> 3)
            uWarterMarkBit = 3;
        // Setup Receive FIFO.
        // Reset Receive Fifo.
        DWORD dwBit = m_pReg2440Uart->Read_UFCON();
        dwBit |= (1<<1);
        dwBit &= ~(1<<0);
        m_pReg2440Uart->Write_UFCON( dwBit);
        // Set Trigger level to WaterMark.
        dwBit &= ~(3<<4);
        dwBit |= (uWarterMarkBit<<4);
        m_pReg2440Uart->Write_UFCON(dwBit);
        // Enable Receive FIFO.
        dwBit &= ~(1<<1);
        dwBit |= (1<<0);
        m_pReg2440Uart->Write_UFCON(dwBit); // Xmit Fifo Reset Done..
        m_pReg2440Uart->Read_UERSTAT(); // Clean Line Interrupt.
        dwBit = m_pReg2440Uart->Read_UCON();
        dwBit &= ~(3<<0);
        dwBit |= (1<<0)|(1<<7)|(1<<8); // Enable Rx Timeout and Level Interrupt Trigger.
        m_pReg2440Uart->Write_UCON(dwBit);
        EnableInterrupt(S2440UART_INT_RXD | S2440UART_INT_ERR );
    }
    else {
        DisableInterrupt(S2440UART_INT_RXD | S2440UART_INT_ERR );
    }
    m_HardwareLock.Unlock();
    return TRUE;
}

网友:
没人理?顶起来。。。。

网友:
可能是通信的硬件出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115200

网友:
大尾巴色狼老弟,
我给你的FL2440 的串口驱动 用的很好啊。不丢数据,测试过200 ms 一次发几百个byte 都不好,如果你弄上去不行,那么极有可能是硬件干扰了。
我就用115200 测试的。

good luck

网友:
建议fifo的buffer设成最大,64字节。上次设小了就会丢数据,设成最大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大尾巴色狼,还没有搞定?

网友:
一、我自发自收就没问题。
二、我用了两款串口助手做了测试,用友善提供的就是会在数据前面多一些0FFFFFFF,用另外一款助手就很正常。。。。

实在无语了,暂时只能骗下自己,是模块的问题。。。。
幸好数据还是有规律的,可以在软件上做下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