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是常用处理字符串的方法(80)

楼主:
如题

小弟刚接触WINCE 不久 想知道一些基本的处理字符串的方法

比如:拼字符串

"i love " + str + "!!!"

象这样的,你们一般怎么实现的??

网友:
strcpy
strcat

或者
sprintf

网友:
楼上的是C的语法吧~

网友:
wince是支持STL库的,使用std::string(std::wstring),如果是基于MFC,也可以用CString对象

网友:
与PC大同小异。

网友:
问一下pysjp:ce5.0安装完毕后是不是就自带STL库?
如果带,是哪个库文件?我搜出一堆ws2instl.lib,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不自带,到哪里可以找到?多谢!

网友:
//处理ANSIC
strcpy,strcat

处理UNICODE
wcscpy,wcscat.
MFC CString类
std::string

网友:
strcat或wcscat_s

网友:
两个string对象直接+。

网友:
我一般是转换成ansi字符再做处理。

网友:
字符串连接,先用CString
CString str = _T("i love ") + str + _T("!!!");

这样可以将和在Win32平台上,一样对CString做处理,如果要输出到文件或串口等,再用WideCharToMultiByte()做Unicode->Ansi处理

网友:
在wince 环境尽量使用T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