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usb只能同步一次??
haitianTT
haitianTT

网友A(2009-12-22):
usb只能同步一次??
现有一个PDA设备,WinCE系统,开机后设备的usb口只能激活一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不只是使用ActiveSyn的从口只能同步一次;插鼠标的主口也只能插一次。鼠标拔出后再插上就不能再使用了。只有重新启动PDA设备才能再次使用
设备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没有报告MDD层USB移除或者重新设置USB等。

网友C: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D:
什么都没有,再次插拔时感觉无任何响应

网友E:
查驱动吧

网友F:
usb口只能激活一次,可以查一下不能激活的时候usb驱动否收到了中断,
主机是否发送usb标准设备请求进行设备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