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液晶屏驱动程序

楼主:
单片机是MSP430F149
液晶显示屏是OCMJ15×20D.
液晶屏相关信息http://www.ec66.com/market/manual/OCMJ-D.pdf
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RS    BIT7
#define LCD_WR    BIT6
#define LCD_RD    BIT5
#define LCD_CS1   BIT4
#define LCD_CS2   BIT3
#define LCD_BUSY  BIT2
#define LCD_INT   BIT1
#define LCD_RST   BIT0

void Init_clk()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BCSCTL2 &= SELM1 + SELS;
  do
  {
    IFG1 &= ~OFIFG;
    for(i=100; i>0; i--);
  }while((IFG1 & OFIFG) != 0);
  IFG1 &= ~OFIFG;
}

void Delay(uchar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Init_lcd()
{
  P2DIR |= BIT6;
  P2OUT |= BIT6;          //锁存器端口处理
  Delay(100);
  P4DIR = 0xff;
  P4DIR &= ~(LCD_BUSY|LCD_INT);
  P4OUT = 0xff;
}

void Lcd_regwr(uchar data)
{
  P5DIR = 0xff;       //P5 output
  P5OUT = data;
  P4OUT &= ~LCD_CS1;
  P4OUT |= LCD_RD;    //disable read
  P4OUT &= ~LCD_RS;   //select buffer
  P4OUT &= ~LCD_WR;   //enable write
  _NOP();
  P4OUT |= LCD_WR;
  P4OUT |= LCD_RS;
  P4OUT |= LCD_CS1;   //wr/rs/cs1  disable
}
void Lcd_regwrite(uchar regaddress, uchar regdata)
{
  Lcd_regwr(regaddress);
  Delay(1);
  Lcd_regwr(regdata);
}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data)
{
  while((P4OUT&LCD_BUSY) == 1);
  P5DIR = 0xff;       //P5 output
  P5OUT = data;
  P4OUT &= ~LCD_CS1;  //chip enable
  P4OUT |= LCD_RD;
  P4OUT |= LCD_RS;    //select display ram
  P4OUT &= ~LCD_WR;
  _NOP();
  P4OUT |= LCD_WR;
  P4OUT |= LCD_RS;
  P4OUT |= LCD_CS1;   //disable
}

uchar Lcd_regread(uchar regaddress)
{
  uchar regdata;

  Lcd_regwr(regaddress);
  P5DIR = 0x00;       //P5 input
  P4OUT &= ~LCD_CS1;
  P4OUT |= LCD_WR;    //disable write
  P4OUT &= ~LCD_RS;   //select buffer
  P4OUT &= ~LCD_RD;   //enable  read
  ;
  regdata = P5IN;
  P4OUT |= LCD_RD;
  P4OUT |= LCD_RS;
  P4OUT |= LCD_CS1;

  return regdata;
}

void main()
{
  volatile uchar resul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clk();
  Init_lcd();
  while(1)
  {
    Lcd_regwrite(0x00,BIT3);
    result = Lcd_regread(0x00);
    _NOP();
    _NOP();
  }
}

这段代码的作用是,修改液晶屏REG[00]的第四位,然后再读取修改后的REG[00].但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没有能修改成功。
我不知道这个驱动写得到底对不对。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呵呵,你的LCD驱动还没弄好啊;

我的 6800或8080控制器的LCD的设计资料与51、61的源代码,看到你已经下载了,

晚上9点后,QQ:604914729聊吧

网友A:
唉,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这么久还没弄出来。
新手。。。请多包涵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这么久还没弄出来。
新手。。。请多包涵一下谢谢了

大家都有成长的过程! 这都很正常!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有问题一定要彻底弄明白,学到知识,这才是最关键。

况且,LCD的时序基本上是所有简单外设中,最难的一个!!

网友:
晚上9点后,如果能上网,我再给传点资料吧,朋友
QQ加我。

我大二的时候,也遇到LCD调了很久,都快1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最后还是我师哥帮我整明白的,呵呵。

网友:
跟着数据手册里的时序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技术支持的会给出某个版本的源码

再抄一下那个源码,如果是软件的问题这样做基本都能出来

注意一下你芯片的速度就好

网友:
液晶主要是时序问题,弄明白一个了别的就都好说了,别急慢慢来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