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布线分层问题

楼主(2010-03-11):
altium designer 布线分层问题
我在布线时,准备把电源层按电压大小分割,结果在点击layer stack manager后,找不到相应的层次,layer name只有(no net)一个选项,而且,原先的封装已经不是一个整体,点击封装时,是分散的线和焊盘,不在出现properties的界面,同时所有的封装没有了Text标注的名称,net上也没有了标注,请各位高手帮我解答,感激不尽啊!
封装
布线
manager

网友A:
多层板 内部的电源层 或底层 layer stack manager- add plane
“layer name只有(no net)一个选项” 不明白什么意思 ,怎么会只有一个选项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
网上有很多视频吧,
另外天祥电子 出过这个的视频,楼主下载看看吧。
一般一层 分割多个电源块,应该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感觉可能是有些地方设置不当。

网友C:
1.dxp下的电源分层方法为:在电源层上画一条首尾相连、封闭的线(快捷键P,L),然后双击这块圈起来的区域,给它分配个电源net就可以了;
2.封装分散问题:你把它锁定就可以了,双击一个封装,在component属性框里找到 Lock primitives复选框,勾选,以后双击到丝印或焊盘跳出的是component界面,显示text栏板对应的hide复选框勾选去掉就可以了。
建议多看看dxp自带的help。

网友D:
谢谢上面的大师指点,可能问题我没有描述清楚,如果你们谁有邮箱,能不能发给你们,好让你们给我看看,我真的没有办法了,老师也解决不了啊!在这里跪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