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在vxworks里使用文件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9-21):
在vxworks里使用文件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是直接把文件系统组件添加了,就可以了吗?
还需要干什么?
需要什么工具制作吗?
干什么
如何
制作

网友A:
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B:
如果bsp包中没有做加载文件系统的话,需要自己在程序中挂载文件系统。
只添加文件系统组件还是不行的。

网友C(2009-11-30):
需要添加几个必须得文件,例如sysTffs.c等,其实类似于写一个驱动

网友D(2010-12-14):
看你要在什么芯片上建文件系统,BSP里没有自带的MTD驱动的话,一般要自己写,其他就是一些定义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