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s2008连接wince 6.0设备问题

楼主:
我电脑里装的是vs2008,然后下载了一个SDK,装上了,用VS2008做了一个简单的界面,可以运行在本机的模拟wince6.0中,可复制到了ebox中就不可以运行了,为什么?我只装了一个sdk,是否应该装什么pb,corecon之类的东西?
如果我的方法不对,正确的开发流程是怎样的?我的目的就是用vs2008写一个软件,能在ebox中的wince6.0下运行。(ebox拿来的时候已经装上了winc6.0).

网友A:
ebox是x86的CPU吧?
用模拟器的SDK编译出来的程序肯定不能在上面跑了。
你需要一个ebox的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x是x86的CPU吧?
用模拟器的SDK编译出来的程序肯定不能在上面跑了。
你需要一个ebox的SDK。

有道理,确认生成的exe和你的目标机器的CPU体系结构是否一致

网友:
哦,感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记得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x是x86的CPU吧?
用模拟器的SDK编译出来的程序肯定不能在上面跑了。
你需要一个ebox的SDK。

那如何得到ebox的SDK呢?

网友:
板子厂商应该有定制好的,你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