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120天评估版到期, 如何解决?

楼主:
wince 5.0的120天评估版, 到期了, 该怎么解决? 修改系统日期是可以用, 但是邮件的什么会乱, 很麻烦, 有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
Can anybody help me out ?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I got it.

参考:http://www.pdadn.com/forum/redirect.php?tid=144&goto=lastpost

在安装目录下有个0长度的文件etkremov.inf,删除它,然后重建一个就可以了
CE.NET Platform Builder使用期限是以该文件的生成创建时间为起点的。

网友A: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行回来鄙视你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看来M$对这个防破解太不重视了,以为大家都用CD安装。

确信了?

网友:
5.0行不行不知道,
6.0试了一下,是不行的。

网友B:
确定要etkremov.inf文件的 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为同一时间方可。

这样确保etkremov.inf是刚新建的, 而不是用的以前的旧文件。

两台机器上测试5.0的评估版可变成无期限限制。 其中一台机器是修改了etkremov.inf几次才行,原因如上所述。

May god with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要etkremov.inf文件的 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为同一时间方可。

这样确保etkremov.inf是刚新建的, 而不是用的以前的旧文件。

两台机器上测试5.0的评估版可变成无期限限制。 其中一台机器是修改了etkremov.inf几次才行,原因如上所述。

May god be with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行回来鄙视你

I promise, 切实可行, 除非你人品有问题。

网友C:
按照楼主说的,又试了一下6.0,确实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说的,又试了一下6.0,确实可行。

哦,真行啊。那不错了。哈哈以后对大家相当有用哦。

网友:
我是这么解决的:把WinCE5.0先卸了,从网上搜索一些序列号,重新安装,输入序列号,就可以了,当然我不知道这样做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CE6也行?这倒是极端的好消息了,一定得去试试。虽然公司有正式版的:-)

网友:
11楼的方法也太强了,收藏

网友:
这个方法如果可以的话那真得是太好了
直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