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插入u盘后再开机无法识别u盘的问题

楼主:
开机后插入u盘能够识别,但是先插u盘再开机在“我的设备”里看不见u盘。我用的是arm 系统是wince5.0
应该怎么解决? 刚查了下但没什么头绪,麻烦大家赐教,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刚才tiandaliubin 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上电前插入USB设备,启动后无法识别
有人发过帖,你看下吧!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USB 检测USB plug-in/out的函数。
是不是因为检测线程中没有判断已经插入的状态的关系??
开机后插U盘,USB的检测线程已经打开,插入U盘就能检测到这个插入动作。就
开机前插u盘,USB的检测线程没有开,等线程打开后,如果没有检测已经插入的情况,可能就不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插入USB设备,启动后无法识别
有人发过帖,你看下吧!

我看了下 增加了sleep(……)但是还是不行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USB 检测USB plug-in/out的函数。
是不是因为检测线程中没有判断已经插入的状态的关系??
开机后插U盘,USB的检测线程已经打开,插入U盘就能检测到这个插入动作。就
开机前插u盘,USB的检测线程没有开,等线程打开后,如果没有检测已经插入的情况,可能就不识别了。

请问,怎么检测USB plug-in/out的函数?
不知怎么修改检测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插入USB设备,启动后无法识别
有人发过帖,你看下吧!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