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WinCE对蓝牙驱动的支持

楼主:
我们的板子跑的是WinCE6.0,现在我们打算购买一个IVT的USB 蓝牙适配器,用的是CSR的芯片。IVT声称他们可以提供所有蓝牙的driver和api。

我想问问如果用这样的蓝牙适配器,WinCE自带的蓝牙驱动能不能适用?CE可以识别到这个蓝牙设备并且调用蓝牙profile相关的API吗?目前我们需要支持的profile有:

SPP,DUN (DT端), A2DP (SNK端)。

谢谢。

网友:
人家都提供蓝牙驱动了,为什么还要用你们的?不知道对方是以源码的方式还是DLL的方式提供给你们

网友A:
wince6 can support csr bluetooth chipset, you just need write your appli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6 can support csr bluetooth chipset, you just need write your application.

不好意思,我一点经验也没有,还是想再多问一下:对于USB方式的蓝牙适配器,wince6可以直接提供对其进行操作的ap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6 can support csr bluetooth chipset, you just need write your application.

不好意思,我一点经验也没有,还是想再多问一下:对于USB方式的蓝牙适配器,wince6可以直接提供对其进行操作的api吗?

CE下有蓝牙方面的API,在帮助里面多看看,另外public的common目录下的有些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哈哈~我在编译的时候选上 bluetooth pan (个人局域网)后,sysgen就报错了~从错误信息看好象缺少什么xxlib.dll文件..(这个忘记了) 同志门碰到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