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TL_BUS_ACTIVATE_CHILD, // 这个IO 其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
        if( !DeviceIoControl(       hDisk,  // usb function controller 的句柄
                                 IOCTL_BUS_ACTIVATE_CHILD,  // 这个IO 其参数怎么设置
                                NULL,
                                0,
                                NULL,
                                0,
                                NULL,
                                NULL)  )

网友A:
IOCTL_BUS_ACTIVATE_CHILD参数是你应用层与驱动层互相协定的

网友:
是的,应用程序和驱动之间对应上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明白,看看驱动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CTL_BUS_ACTIVATE_CHILD参数是你应用层与驱动层互相协定的

这个驱动是MS提供的usb function controller的驱动,其没有开源,我在其的MSDN,也没有看到说明

网友B:
安装SDK自动包含了定义这个宏的头文件,直接引用这个宏就行了,不用理会它的值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SDK自动包含了定义这个宏的头文件,直接引用这个宏就行了,不用理会它的值设置。

其在执行的时候,出现错误: ERROR CODE :87 (参数不对)

网友:
Winerror.h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inc)        610854        2004-7-1

//
// MessageId: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
// MessageText:
//
//  The parameter is incorrect.
//
#define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87L    // dderror

##############################################
不排除其他参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