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 + 威盛VNUWLC51网卡

楼主:
使用mini2440板的wince5 接通无线网卡后,重启发现无线网卡没有启动,需要拔下usb插头再插上才可以继续使用无线网卡。
如何使重启后直接就可以使用无线网卡,不需要重新拔插接头,谢谢!

或者有没有程序使得无线网卡驱动在开机时自动运行?

网友:
那是 USB Host Driver 的问题吧, LZ 有没有试过 keyboard/mouse/mass storage 等插着开机会不会动.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mouse/sd card 插着开机会动能用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解决问题吗?

网友A:
最簡單的, 斷電再送吧, 保證會重認上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的, 斷電再送吧, 保證會重認上的.

Paul, Chao @ Techware

。。。。。。

网友:
USB信号复位一下通过硬件和软件

网友:
你用的是VT6656那个吧
它就这个毛病
基本上跟你的板子没什么关系了
是威胜驱动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这个情况
后来加了个继电器.....

网友B:
你的USB 2G的U盘应该也有这个问题不,冷启动无法找到U盘设备???

除了USB键盘、鼠标,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你确认下先.

网友:
每次重插威盛无线网卡很麻烦,并且容易弄断接线,所以想找软件在启动时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USB鼠标重启时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重新拔插USB接头。

引用 网友B:
你的USB 2G的U盘应该也有这个问题不,冷启动无法找到U盘设备???

除了USB键盘、鼠标,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你确认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鼠标重启时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重新拔插USB接头。

引用 网友B:
你的USB 2G的U盘应该也有这个问题不,冷启动无法找到U盘设备???

除了USB键盘、鼠标,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你确认下先.

USB 2G的U盘???

网友B:
U盘与USB鼠标是不一样的,如果U盘冷启动也是无法自动找到U盘。

需要修改USB driver的,加入延迟函数Sleep(4);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驱动不完善,完全依赖D+/D-的线上电阻产生沿变化来进行中断。其实在init时应该遍历一遍接口设备看是否有设备已存在。
另外同样的问题会在睡眠唤醒时碰到,解决方法也一样。

网友:
就是请高手详细指导如何遍历一遍接口设备看是否有设备已存在,如何编写程序?谢谢!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驱动不完善,完全依赖D+/D-的线上电阻产生沿变化来进行中断。其实在init时应该遍历一遍接口设备看是否有设备已存在。
另外同样的问题会在睡眠唤醒时碰到,解决方法也一样。

网友:
在哪里加入延迟函数?如何编译?假如要重新编译wince5.0,那就有的麻烦。
引用 网友B:
U盘与USB鼠标是不一样的,如果U盘冷启动也是无法自动找到U盘。

需要修改USB driver的,加入延迟函数Sleep(4);

网友:
是的  这个是dirver的问题,我们是威盛的代理商,这个问题有很多客户反映过,也建议客户做个开关进了wince再给usb供电,但是威盛说是wince5.0的原因说6.0就没这个问题。当然确实我们试过s3c6400+wince6.0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解决办法:加开关或者延时。 我qq 276887147  15889605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