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中断向量的问题

楼主:
读完bootloader,一点疑惑:
1、发生异常时,中断向量表是有硬件根据异常强行跳转的,再由那个宏得到服务程序地址?非中断向量处理 是 中断向量处理 的一个补充?这个理解对不
2、在起始代码里reset是直接跳转的,单独设置了irp中断,其余都是未定义的,被忽略了,那设置中断处理有什么意义,为上层代码服务?还是说这代码是不完整的,万一出现异常,代码就会死在那里(虽然这概率很低)?
快成一天一问了,真不好意思,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bootloader里是禁止中断的,至少wince的eboot是这样;

网友:
哪颗芯片的哪一款 bootloader 哦. bootloader 里面可以处理中断,否则就无法通过网络下载...

网友:
bootloader是可以中断的,要不然如何让bootloader停下来?

网友:
其它的不敢说,我用的eboot是要处理中断的,否则USB怎么办

网友:
1、我也解释不清楚
2、bootloader中eboot之前的部分通常是不需要中断的,并且没有使用MMU,所以看起来比较明显,至于EBOOT,虽然startup.s中没有在异常向量那写中断的处理地址,但是会在一些中断初始化的地方写相应的处理函数,是开了MMU后的一种地址映射,我的USB中断就是在初始化USB的时候初始化中断处理的。

网友:
ARM的s3c2410应该有很多中断模式,设置了6个以上的中断向量表,学习

网友:
我看的是44B0的init.s,好像只完成了基础初始化,用了一个宏来取得中断程序地址
但$HandleLabel里,只有irp中断的参数是设置过的,其余都没有定义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我理解错误,这只是个初始化程序,不能叫作bootloader?

入口点部分:
B    ResetHandler
B    UndefHandler
B    SWIHandler
B    PreAbortHandler
B    DataAbortHandler
B
B    IRQHandler
B    FIQHandler

宏: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参数)
$HandlerLabel
sub sp,sp,#4
stmfd sp!,{r0}
ldr r0,=$HandleLabel;
ldr r0,[r0]
str r0,[sp,#4]
ldmfd sp!,{r0,pc}

    ;****************************************************
    ;设置中断处理                                                                        *
    ;****************************************************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网友:
更新我的理解:
我看的是bootloader的step1,这里只是预留空间及操作方式,
中断向量表里的地址会在step2写入(虽然我还没看出来怎么装的)
瞎猜的~~~~~~~